最近准备学emWin,请问从Segger官网下载下来的可以直接用么?

楼主(2018-03-02):
最近准备学习emWin,用的是STM32的芯片,本人知道可以直接使用STemWin,不用担心授权的问题,但是我不想使用STemWin,因为日后可能会在其它平台上进行使用,所以想通用一点,直接使用从Segger官网下载的。
问题:从Segger官网下载下来的经过移植可以直接使用么?有没有什么限制?比如代码限制,或者需要认证电脑注册后才能使用?(μc/OS-Ⅲ经过移植就可以直接使用,但是在商业应用中,需要付费。STemWin只能在ST上运行。)

网友A:
你可以直接使用keil mdk,内置emwin,可用于任何arm7、arm9、cortex-m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使用keil mdk,内置emwin,可用于任何arm7、arm9、cortex-m系列。

谢谢,经过我的上网搜索也是的,Seeger官网把emWin称为:emWin还有emWin Pro版本,Pro版本需要付费,或者是找提供商,其中KeilMDK和ST公司都在列表之中,我现在就是打算使用Keil 中的emWin进行学习。

网友:
nxp提供的没任何限制

楼主(2018-04-19):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使用keil mdk,内置emwin,可用于任何arm7、arm9、cortex-m系列。

今天使用Keil中的emWin发现,调用版本函数:GUI_GetVersionString(),显示的是:5.46e,这个e的含义是不是:Evalution(评估)的e,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我从Keil MDK提取为什么是这个版本?评估版本性能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使用Keil中的emWin发现,调用版本函数:GUI_GetVersionString(),显示的是:5.46e,这个e的含义是不 ...

不是评估板的意思,这是它的修订版本命名方式。比如:5.46a, 5.46b,....,5.46k,等等。就像j-link package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