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tex M3软件上如何从外部晶振切换到内部振荡器

楼主(2018-03-02):
做的产品以前是用的外部的12M晶振,型号LPC1758,现在想用内部的振荡器提供时钟,按照手册改了时钟源: CLKSRCSEL = 0x01;(外部晶振)   改为0x00(内部),
但是还是不行。求解:
//把下边的四行都删掉了。。
    SCS = (SCS & 0x04) | 0x20;                                          /*  Enable mainOSC,1MHz~20MHz   */

    while ((SCS & (1ul << 6)) == 0) {
    }

    CLKSRCSEL = 0x01;                                                   /*  select main OSC as the PLL  */
                                                                        /*  clock source                */
    PLL0CFG   = (((PLL_NVALUE - 1) << 16) | (PLL_MVALUE - 1));
    PLL0FEED  = 0xAA;                                                   /*  Enable but disconnect PLL   */
    PLL0FEED  = 0x55;

    PLL0CON   = 1;
    PLL0FEED  = 0xAA;                                                   /*  Enable but disconnect PLL   */
    PLL0FEED  = 0x55;

    while ((PLL0STAT & (1ul << 24)) == 0) {
    }

    CCLKCFG = (FCCO / FCCLK) - 1;

    while (((PLL0STAT & (1ul << 26)) == 0)) {                           /*  Check lock bit status       */
    }
    while (((PLL0STAT & 0x00007FFF) != (PLL_MVALUE - 1)) &&
           (((PLL0STAT & 0x00FF0000) >> 16) != (PLL_NVALUE - 1))) {
    }

    PLL0CON  = 3;                                                       /*  connect the PLL             */
    PLL0FEED = 0xAA;
    PLL0FEED = 0x55;
    while ((PLL0STAT & (1ul << 25)) == 0) {                             /*  Wait until the PLL is       */
    }
                                                                        /*  connected and locked        */

网友:
先开启内部振荡器,等待内部振荡器稳定,然后切换时钟源到内部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