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O输入约束疑惑

楼主(2018-03-02):
各位大佬好,小弟最近在做FPGA方面的项目,感觉FPGA的时序约束有点疑惑,就是按键按钮输入信号怎么约束,不知道各位大佬是怎么约束的

网友:
关注,我也一直没有搞懂

网友:
一般 工作频率低于50Mhz,应该不用约束吧

网友:
100M一下的 基本不用怎么约束吧。

网友:
io是需要约束的,即使只有几十MHz。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是源同步,约束下input delay,output delay就好了

网友:
晕,楼主说的是按钮的输入啊,异步输入,无需约束了

网友(2018-04-06):
约束这一块你应该看一下synplify的资料,我记得有一个文档说的很详细,至于这个问题,不用约束

网友:
按键按钮这种纯异步的输入,需要考虑的是同步化、去毛刺设计,可以不用约束。

网友:
按键时异步输入,同步化后消抖就好了

网友:
FPGA的IO对于这种低速,且对输入延时(ns级)不关心的,可以不约束的,只要你在逻辑处理上,用异步输入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