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工程的stack和heap大小设置了多少?

楼主(2018-03-03):
貌似找不着?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哪位兄弟知道吗?

网友A:
栈一般是内存的顶端,对于 Cortex-M3,直接去看中断向量表 0 号向量的值吧。
堆的话,去看 sct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栈一般是内存的顶端,对于 Cortex-M3,直接去看中断向量表 0 号向量的值吧。
堆的话,去看 sct 文件。 ...

是这个吗——

/*********************************************************************************************************
  RAM配置
*********************************************************************************************************/
#define RAM_TOP                    (0x10000000 + (32 * 1024))           /*  内部RAM的顶端               */

这里可以知道堆栈大小吗?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

/*********************************************************************************** ...

这个是栈的值,栈是往下生长的。
你可以去看:Cortex-M3权威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