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电容降额设计

楼主(2018-03-03):
大家好,
     目前我想用一款电容,型号是GRM155R60J106ME15D,参数是10uF,6.3V,0402封装,手册上说要用于降额设计使用,并且仅用于移动设备。
我打算将它用于一些电源芯片的输出电容,输出电压是3.3V;或者用于一些电源轨的去耦电容,电源轨的电压是1.5V,不知道可不可以啊。查看村田电容的手册,没有搜寻到这款电容,不过从网上可以找到,确实也是村田生产的。所以比较疑惑,不是太敢用。
有明白的麻烦指点一下子,谢谢啦。
附件是电容的手册。

楼主:
我不明白的是,这里的降额设计,是指电容的容量要做降额,还是说耐压值要做降额设计啊。我理解的,一般是指电容的耐压值,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主要指耐压

网友A:
http://psearch.cn.murata.com/cap ... R60J106ME15%23.html
官网不是有这颗料么?官网上明确说了是降容

网友A:
在看看这个,降容和移动产品使用,村田有专门的解释
http://psearch.cn.murata.com/cap ... on.html#advantage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看看这个,降容和移动产品使用,村田有专门的解释
http://psearch.cn.murata.com/capacitor/help/search_ ...

谢谢您了,刚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search.cn.murata.com/capacitor/product/GRM155R60J106ME15%23.html
官网不是有这颗料么?官网上 ...

是的,官网上是有这颗料,不过,我是说我在村田层叠陶瓷电容 统一的产品手册里面,没有找到这款电容。

网友B:
好问题,村田的解释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问题,村田的解释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search.cn.murata.com/capacitor/product/GRM155R60J106ME15%23.html
官网不是有这颗料么?官网上 ...

你好,打扰您了。请问这个曲线图(该电容数据手册里面的一个图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比如,我的DC-DC电源芯片输出电压值是3V的话,用这款电容当做输出电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电容的实际容值约为4uF啊。这也降额 降得太大了吧。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打扰您了。请问这个曲线图(该电容数据手册里面的一个图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比如,我的DC ...

是这个意思,MLCC都这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意思,MLCC都这鸟样。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