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什么办法自行在铝壳上喷涂标识?

楼主(2018-03-03):
手头有一个电镀铝的1U机箱,想自己来搞打孔、喷涂标识之类的。
有没有哪位网友比较有经验的?分享一下经验呗,谢谢

网友:
丝网印刷,。。

网友:
UV平板打印

网友:
拿纸板挖个形状然后喷喷漆- -

网友:
激光打标

网友:
拿手写,写好看点。

网友:
刻个章,涂上油墨,按一下,还能批量

网友:
那种喷码打印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做个模子,自喷漆吧

网友:
不干胶贴

网友:
把设计好的图或字发到某宝做丝网,几十块就搞定。手工做三色以下都不难

网友:
丝网漏印

网友:
一个雕刻机 打孔、标识都可以有了。

网友:
推荐激光打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