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RC 滤波器现象

楼主(2018-03-04):
我想象RC 低通滤波应该只通低频,高频没有, 这在两个信号相乘时时对的,但相加时就不是了,为什么?谢谢!

网友:
你 mul 的电压是 port3 * port4 是何含义?
另外底下的 sum 是 2400kHz 和 2401kHz 的两个波相加,频率这么接近能滤出什么来?

网友:
另外你自己也标了,这个 RC 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率是 16kHz
2400kHz 远大于 16kHz 了,滤完几乎没什么幅值了不也很正常吗

楼主:
port3 * port4 物理意义可以是功率, 实时电压,电流相乘。
你一点,我就明白了,两个不同频率的信号相加还是两个不同频率, 没有新频率产生,当然滤不出什么来。 只是从sum似乎看到100赫兹的信号,所以以为可以滤出。
多谢指点!

网友:
2400k乘以2401k等于4801k和1k,楼主你看得懂不?

网友A:
看不懂就找高中课本看看正余弦函数的基本运算公式

网友:
和差化积,积化和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就找高中课本看看正余弦函数的基本运算公式

明年才上高中,到时一定仔细看看,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