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S在galaxy note8上无法安装

楼主(2018-03-04):
昨天在play store升级了ss,结果不能上网了,悲剧。
然后手动从github下载最新的安装包,结果更悲剧,无法安装,显示错误如下:
"App not installed. The package appears to be corrupt."
现在下载那些旧版本(之前用好的),也无法安装,同样的问题发生。
请各位大神指条道路。
非常感谢。

网友A:
国行的三星把play的服务修改了,你就算爬梯子了,也无法安装软件。我的s8在1月份更新后就再也无法安装了

网友B:
试试看改区吧,ios就是这么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行的三星把play的服务修改了,你就算爬梯子了,也无法安装软件。我的s8在1月份更新后就再也无法安装了 ...

港版的,系统都是自动更新,没刷过机

网友:
下arm64的版本看看

网友:
Google play還是三星自帶的商店?是不是用了冰箱等凍結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行的三星把play的服务修改了,你就算爬梯子了,也无法安装软件。我的s8在1月份更新后就再也无法安装了 ...

智能機用國行系統就是自討沒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改区吧,ios就是这么玩的

iOS下哪个客户端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S下哪个客户端能用啊?

Ios 搜 wingy

网友D:
我n8刷的国行系统   Google  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S下哪个客户端能用啊?

转区,转区,转区,国区指不定哪天就下架了,种类还少的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n8刷的国行系统   Google  一切正常

你刷国行,google服务框架吗?
用的哪个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刷国行,google服务框架吗?
用的哪个梯?

现在 系统自带有谷歌框架啊,直接安装google的app 就可以了。 我用的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S下哪个客户端能用啊?

下个pp助手先 然后搜shadowrock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S下哪个客户端能用啊?

找个美区ID是最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