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能否传递参数给uboot?

楼主(2018-03-04):
linux能否传递参数给uboot?

需要做内核和文件系统的远程升级功能,当收到内核和文件系统后告知uboot需要升级。

网友A:
linux中一般可以做一个uboot-envtools的包来操作uboot的env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中一般可以做一个uboot-envtools的包来操作uboot的env区域

这个吗?

在linux系统中通过fw_printenv查看和设置u-boot中的环境变量

uboot下可以通过命令访问和修改环境变量,但是如果需要在Linux系统下访问这些数据该怎么办呢?其实uboot早就帮我们想好了。

网友:
kernel可以修改uboot参数。方法之一是直接读写环境变量所在的flash分区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做?Linux应用层直接替换掉zImage内核不可以吗?

网友:
说具体的场景,具体实现方法有的是。

能不能改和uBoot的编译选项有关;怎么改和已有的uBoot脚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