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直流碳刷电机做寿命测试后高压测试不过,有什么标准

楼主(2018-03-04):
220V 直流有刷电机,工作一段时间后(100个小时)碳粉飘到底座及转子上,造成有50%的电机高压测试不过的(测试标准是1750V3mA 3s).
A: 这个碳粉飘到底座后,很大概率会造成高压不过,问题是:这种电机是不是都有这个现象?是不是充许的?
B:如果不允许,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目前转子部分的碳粉吹掉后,测试是可以的)。

谢谢有经验的朋友告知或讨论一下!

网友A:
我买过几个2万转直流电机,它在电刷前面带了一个风扇散热(功率可至120w),跟电吹风的类似,你的电机功率要是比较大可以考虑,如果功率小我觉得不如用交流电机呢,毕竟大家普遍用的还是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几个2万转直流电机,它在电刷前面带了一个风扇散热(功率可至120w),跟电吹风的类似,你的电机功率 ...

空载45W负载100W左右。加风扇,成本会明显增加!

网友B:
这大功率的都带风扇的把,不带风扇不会有散热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大功率的都带风扇的把,不带风扇不会有散热问题吧。

做了几年的产品了,目前散热倒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因为机器实际使用不是连续工作的。
但这个碳粉,工作了一定的时间,都会有磨出来的!比如,电批使用久了,磁铁内也是一层很厚的碳粉,,

网友(2022-10-13):
你好,你这边是做了什么调整。

网友:
我这边的情况也跟你一样。    更换了好一点的碳刷,寿命有一定的提高。 但是碳刷打火还是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