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好久不用的AMCNC-01雕刻机突然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8-03-04):
求助贴,好久不用的AMCNC-01雕刻机突然连不上电脑,点软件界面的紧急复位雕刻机不响,以前应该有很轻微的声音。点雕刻机上的按钮,雕刻机能动。 实在想不明白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还有配置文件已经导入。

楼主:
收到,非常感谢老大。我这就去看看。是只能是ECP模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BIOS中,并口是ECP模式。

老大实验了,设置了ECP模式也不行。奇怪了~

楼主:
我实验了我的两台电脑都不行,应该不是电脑的问题,我记得照着说明书就应该能连上的了。时间太久不用都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连电脑,使用雕刻机的控制箱的键盘是好的,证明雕刻机是好的。

你需要使用台式机的原生并口,手提电 ...

我有一台笔记本,一台台式机,两台都不行。我打开了诊断界面,点紧急复位按钮,可以看到输出信号现状 那有 激活1的灯是亮的,但是测量并口并无信号的变化,难道是我的并口损坏了?我现在用的线应该是在你那买的,我仔细看了阵脚有落灰的痕迹。我把它擦亮了,可还是没变化。

网友B:
确定不是64位系统?

网友:
Windows XP works. 32 bit Win7 may have some issues.
64 bit Win7 doesn't work at all.

网友:
Does mach3 require parallel port to be in ECP (Enhanced Capability Port) mode?
Personally, I never figure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PP (Enhanced Parallel Port) mode and ECP (Enhanced Capability Port)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64位系统是不支持并口方式的。

我的主机还真是64位系统。谢谢!我换以前的系统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64位系统?

谢谢!我的主机是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问题找到了。

谢谢!确实换成32位就好用了。我还特意跑电子城买了几根并口线,原来不是他问题。不过有新问题。我用artcampro导出cap文件 ,雕刻机执行到一半就停下了呢。我导出的格式不对么?

楼主:
刚论坛搜索了一下,有和我一样的G-Code (mm) (*.tap)  还有mach2 .cnc的。 我换一种试试

楼主:
两种都实验了一下,都不行。每次都停在了500行的位置。这个咋办呢?

网友C:
>每次都停在了500行的位置。这个咋办呢?
It sounds like a license issue.
Can you post a picture of the mach3 license p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都停在了500行的位置。这个咋办呢?
It sound like a license issue.
Can you post a picture of the  ...

我论坛里搜了一下,还真有人和我一样。我也是暂时把前面的先删掉,然后就可以执行了。 谁知道这个东西咋弄。

楼主:
搞定了。原来我的license确实没安装。晕啊~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C:
Glad you got everything figured out.
Enjoy the fun with in-house CNC capability.

楼主:
引用 网友C:
Glad you got everything figured out.
Enjoy the fun with in-house CNC capability.

哈哈哈,非常感谢。现在运行几千行了也没停。 好久不用了,就编了一个测试程序,磨合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