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ilinx vivado can IP license

楼主(2018-03-04):
请问各位大神,是否有xilinx vivado can IP license?或者有无获取渠道?

网友:
这个好像是要收费的,可以联系下FAE

网友A:
FEATURE xps_can_v1 xilinxd 9999 permanent uncounted F01AD6138080 \
        VENDOR_STRING=License_Type:Design_Linking HOSTID=ANY \
        ISSUER=TBE TS_OK
FEATURE xps_can_v2 xilinxd 9999 permanent uncounted 7AF86F3597CA \
        VENDOR_STRING=License_Type:Design_Linking HOSTID=ANY \
        ISSUER=TBE TS_OK

INCREMENT axi_can xilinxd 2025.01 permanent uncounted BAFF3B63FE4D \
        VENDOR_STRING=License_Type:Bought;ipman,axi_can,ip,permanent,_0_0_0 \
        HOSTID=ANY ISSUER=TBE TS_OK

INCREMENT xps_can xilinxd 2025.01 permanent uncounted 4357D48E974C \
        VENDOR_STRING=License_Type:Design_Linking;ipman,xps_can,ip,permanent,_0_0_0 \
        HOSTID=ANY ISSUER=TBE TS_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FEATURE xps_can_v1 xilinxd 9999 permanent uncounted F01AD6138080 \
        VENDOR_STRING=License_Type:De ...

非常感谢,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EATURE xps_can_v1 xilinxd 9999 permanent uncounted F01AD6138080 \
        VENDOR_STRING=License_Type:De ...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在vivado license manage看到是Bought状态,但在vivado IP status看到是design linking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在vivado license manage看到是Bought状态,但在vivado IP status看到是design linking的 ...

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