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R FOR ARM 8 无法启动问题

楼主(2018-03-05):
安装了IAR FOR ARM 8.22 如图启动到这里后总是显示错误,WIN10  64位系统,有大侠碰到过同样问题吗?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没遇到过!!!都是直接从官方下载的,使用优良!!!

网友:
从官网下载,同样win10 64位,运行正常。

网友A:
管理员身份运行下试试

网友B:
IAR ARM 8.22.1 ,WIN10 x64 专业版(微软原版镜像安装+激活软件),使用无任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AR ARM 8.22.1 ,WIN10 x64 专业版(微软原版镜像安装+激活软件),使用无任何问题。 ...

这个版本 启动是不是很慢?  我这个是这样的 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本 启动是不是很慢?  我这个是这样的 不知道为啥

这个版本启动速度还可以,我用的上一个版本是 8.20.2 ,那才叫慢,尤其是启动时加载工程,还有进入和退出调试状态也很慢, 8.22.1 快了很多,启动+加载工程,也就是4、5秒钟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AR ARM 8.22.1 ,WIN10 x64 专业版(微软原版镜像安装+激活软件),使用无任何问题。 ...

https://www.iar.com/iar-embedded ... rentTab=free-trials

(Version 8.22, 1280.17 MB)

The evaluation license is completely free of charge and allows you to try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evaluate its efficiency and ease of use.

When you start the product for the first time, you will be asked to register to get your evaluation license.

After download and installation, you have the following evaluation options to choose from:

a 30-day time-limited but fully functional license
a size-limited Kickstart license without any time limit
Restrictions to the 30-day time-limited evaluation
A 30-day time limitation.
Source code for runtime libraries is not included.
No support for MISRA C.
C-RUN is size-limited to 12 Kbytes of code, excluding constant data.
Limited technical support.
Must not be used for product development or any other kind of commercial use.
Restrictions to the Kickstart, size-limited evaluation
A 32 Kbyte code size limitation
Source code for runtime libraries is not included.
No support for MISRA C.
C-RUN is not available.
Limited technical support.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 ... M-CD-8221-15700.exe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身份运行下试试

试过,问题一样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iar.com/iar-embedded-workbench/#!?currentTab=free-trials

(Version 8.22, 1280.17 MB)

是这个版本。

网友:
谢谢!下载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问题一样存在

我是遇到这种 用工具破解成功,但是编译又说没通过

网友:
WIN10 64位有很多软件都不兼容

楼主(2018-05-03):
我试过安装在另外一台笔记本也是WIN10 64位的可以正常打开工程,估计我这台有什么软件或者配置有冲突

网友E(2018-12-20):
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模一样,换了一台电脑安装没问题,请问你的后来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模一样,换了一台电脑安装没问题,请问你的后来找到原因了吗?

没有找到原因,同一台电脑,装了最新版的软件,现在可以了。
重装了好几次,后面也不知为什么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原因,同一台电脑,装了最新版的软件,现在可以了。
重装了好几次,后面也不知为什么可以了 ...

我重装了也好多次了,从8.2到8.3,情况依旧,难道卸载清理不干净,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