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小型微波测距传感器

楼主(2018-03-05):
体积要求:
不大于40*20*15mm,或者差不多体积

性能要求:
穿透3mm塑料外壳

需求场景1:
实现20cm-200cm范围的测距,精度±20cm内

需求场景2:
实现20cm-100cm范围内的物体探测,输出是否有物体即可

网友A:
楼主的塑料外壳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是透明的,或者红色的,或者其它颜色,红外线可以穿过的,用光电开关漫反射的,不行吗?还是检测物体大小有限制

网友B:
场景2简单,场景1就不好搞了,微波一般只能探测移动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塑料外壳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是透明的,或者红色的,或者其它颜色,红外线可以穿过的,用光电开关漫反射的, ...

透明使用红外的方案不行,使用环境比较恶劣,表面灰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景2简单,场景1就不好搞了,微波一般只能探测移动物体

场景2,有推荐的微波创拿起吗?

网友C:
价格考虑吗?  用tof芯片?

http://www.ti.com.cn/zh-cn/sensi ... light/overview.html

网友:
需求场景2: 随便找一个应该都可以  我以前用过innosent的ipm165 你可以参考下
需求场景1:这种传感器一般都很贵 还很难调试处理 需要输入高频调频才可以测距

网友:
需求场景2:
实现20cm-100cm范围内的物体探测,输出是否有物体即可

楼上都说场景2容易,如果在150cm处有一堵墙,还容易实现吗?110cm呢

网友:
这个可以满足

楼主:
这个是什么?

网友D:
毫米波雷达   型号:SP25   www.nanoradar.cn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考虑吗?  用tof芯片?

http://www.ti.com.cn/zh-cn/sensing-products/optical-sensors/3d-time-of-f ...

红外在使用环境下不可行,需要穿透整个非透光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毫米波雷达   型号:SP25   www.nanoradar.cn

上面的场景,忘记说了,是静态不动的。传感器和检测目标面之间不是相对运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场景,忘记说了,是静态不动的。传感器和检测目标面之间不是相对运动的。 ...

FMCW调频方式,静止,运动都可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FMCW调频方式,静止,运动都可以检测

感谢,我联系下看看

网友E(2018-09-19):
我只能说楼主这个要求很简单。
体积要求:
不大于40*20*15mm,或者差不多体积
PCR雷达传感器   体积:5.5mm*5.2mm*0.88mm

性能要求:
穿透3mm塑料外壳
可以

需求场景1:
实现20cm-200cm范围的测距,精度±20cm内
PCR雷达传感器精度  1mm

需求场景2:
实现20cm-100cm范围内的物体探测,输出是否有物体即可
无论静止还是运动均可探测,采用60GHZ 脉冲相干技术,没有FMCW雷达的大盲区问题,盲区60mm

网友:
使用fmcw的微波模块 就可以了

网友F:
我对这个很感兴趣,你这个多少钱?有资料没?发给我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只能说楼主这个要求很简单。
体积要求:
不大于40*20*15mm,或者差不多体积

这个有模块或者开发板提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有模块或者开发板提供吗

你去网上搜PCR雷达传感器找找代理商,应该可以提供,这玩意不贵

网友:
微波传感器很多,但是都是探测可移动物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对这个很感兴趣,你这个多少钱?有资料没?发给我看看

www.nanoradar.cn  产品 SP25 ,白皮书、用户手册都可以下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www.nanoradar.cn  产品 SP25 ,白皮书、用户手册都可以下载

一片大概多少呢?给我发个消息呗,我有项目用量大概一年1万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一片大概多少呢?给我发个消息呗,我有项目用量大概一年1万个

这个具体和商务谈吧, 量大便宜, 网站上有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具体和商务谈吧, 量大便宜, 网站上有联系方式

你是用户还是?

楼主:
你们这款不是用于运动物体的?可以静态测距吗

楼主(2019-08-14):
引用 网友D:
www.nanoradar.cn  产品 SP25 ,白皮书、用户手册都可以下载

你们60G+的模块,成熟应用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60G+的模块,成熟应用了吗

小批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