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内部BLOCK RAM 如何时序约束才能让CLK超过100M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8-03-05):
FPGA内部BLOCK RAM 如何时序约束才能让CLK超过100M能正常工作  如题,网上看了3天的时序约束,云里雾里的,用VIVADO 时序约束向导去做,也没有效果 无奈求助大神们

还有时序约束向导出来的可约束项目为什么都是IO的输入输出的时序约束, 如何才能定义内部的时序约束。BLOCK ram 现在的存入数据跟IO没有关系 是内部运算得到的

PS 100M的情况下 数据是正常的, 然后尝试了PLL 单独给BLOCK RAM 的CLK进行相位偏移, 问题依旧  从0-360度的相位偏移都尝试过了

网友A:
不追求极限的应用场景,只需要时钟和跨域相关的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追求极限的应用场景,只需要时钟和跨域相关的约束。

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吗?  我现在图像处理 逻辑已经优化的不太有空间优化了,现在1s能处理3张图, 希望能通过提高时钟的方式来让效率再上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吗?  我现在图像处理 逻辑已经优化的不太有空间优化了,现在1s能处理3张图, 希望能通 ...

你直接通过ide给输入时钟做个约束就完事了。剩下的就是优化,让它能满足约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吗?  我现在图像处理 逻辑已经优化的不太有空间优化了,现在1s能处理3张图, 希望能通 ...

你的逻辑有瑕疵。

施加时钟约束的目的:
1、告诉综合、布局、布线器运行频率的需求,它们会尽量根据时序要求去优化、满足要求;
2、布线完成后根据器件信息确认布线结果能满足时序的要求;过不了就报错,告诉用户会有问题,需要改进代码。

指望约束救你水火,这件事是不靠谱的。

网友C:
100M都跑不过?那你得好好检查你的代码规范性了,不能寄望于约束,代码写不好,约束也救不了你。
检查一下warning信息,看看哪些时序不好,改代码才是正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逻辑有瑕疵。

施加时钟约束的目的:

现在仅仅用一个双口RAM 一端存1-255的数据 一端显示到屏幕上,这样时钟上200M也出错了, 尝试了BLOCK CLK 相位偏移但是无果,所以只能希望于时序约束来救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M都跑不过?那你得好好检查你的代码规范性了,不能寄望于约束,代码写不好,约束也救不了你。
检查一下w ...

100M工作正常   超过100M 比方说120  150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通过ide给输入时钟做个约束就完事了。剩下的就是优化,让它能满足约束。 ...

给BLOCK RAM 的时钟都是PLL出来的 ,那我应该约束PLL后端的时钟还是对整体IO进来的时钟进行约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仅仅用一个双口RAM 一端存1-255的数据 一端显示到屏幕上,这样时钟上200M也出错了, 尝试了BLOCK CLK ...

改同步接口,加REG多级流水,加RD侧的访问延迟。

如果你要异步,0 Delay,FPGA实现起来很难,IOB+布线延迟很容易就超5ns了。

如果你们是拍脑袋决定的需求,选择的技术方案,那没什么好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同步接口,加REG多级流水,加RD侧的访问延迟。

如果你要异步,0 Delay,FPGA实现起来很难,IOB+布线延 ...

现在是pll出来两个CLK 一个带相位偏移 一个不带相位偏移, 带相位偏移的去驱动BLOCK RAM  不带相位偏移的去驱动系统逻辑, 调整相位有效果,但是效果有限。增加REG倒是应该可行 不过增加REG也代表增加处理环节的一个时钟了

网友:
BLOCK RAM的输入时钟一般是走全局时钟网络,而全局时钟网络输入端要么是外部给定主时钟,要么是PLL时钟,那么仅对于时钟频率来说想要达到100M以上那是妥妥的。像你这种情况所描述的RAM时钟达不到100M,我猜应该是数据吞吐率达不到100Mhz?如果是这样还是要找进行时序分析,找到最差的节点然后进行修改。

网友:
BLOCK RAM 跑200M没问题  ,怀疑你的逻辑层太多了造成延时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BLOCK RAM 的时钟都是PLL出来的 ,那我应该约束PLL后端的时钟还是对整体IO进来的时钟进行约束 ...

约束晶振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pll出来两个CLK 一个带相位偏移 一个不带相位偏移, 带相位偏移的去驱动BLOCK RAM  不带相位偏移的 ...

没有任何有效的信息,空对空讨论不会有什么建设性的结果。

所以,
1、增加时钟约束。
2、同步接口,增加IO的Input/Output约束;异步接口,确认能采样到对应的数据/环回延迟能满足要求(异步约束可能很麻烦,我没研究过)。

综合,观测约束不满足的地方,判断问题在哪里出现。

网友:
楼主看了时序分析报告吗?从最差的节点找起,一个个改,减少组合逻辑的使用。你的延时需求这么高?多打一拍时钟都不行?

网友:
直接约束到RAM的时钟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就得看报告,改代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有效的信息,空对空讨论不会有什么建设性的结果。

所以,

我感到灰常不可思议,lz做fpga图像处理竟然不懂约束!!!s6我都跑150mhz主频,300mhz局部呢,a7直接可以翻番。不做约束,搞笑了的

网友:
s6的bram大概400m有点问题,1、200m随便上啊。。

网友:
lz你确认一下是bram的时钟上不去,还是你要送进bram的数据准备时间太长了。

网友D(2018-05-06):
100M都不过,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spartan6都可以300M,你是不是pll没有配置对,时钟抖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M都不过,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spartan6都可以300M,你是不是pll没有配置对,时钟抖动太大。 ...

已经发现问题了,时序报告上中间有一部分逻辑  逻辑延时比较高, 把那部分逻辑做了流水线处理

网友:
学习了 100M应该都轻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