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大家定制FOC正弦波电调啦~ 来看看~ ~50V | 0~80A FOC 电调...

楼主(2018-03-05):
定制FOC矢量控制正弦波电调.完全自主研发,并拥有软硬件核心技术,价格合理,产品稳定,更有完善的售后技术支持.

淘宝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5219928490

多种启动方式,可调正反转,定制价格合理,开发速度快,造价低廉.
多种接口:UART PWM CAN,多种协议支持 Mavlink UAVCAN等
多种控制方式:自适应负载变化,单 双 三闭环模式任意选择

现有的控制方法有梯形控制、矢量控制等。
FOC 已经变得更受欢迎,其原因在于出色的效率,低噪音,低转矩纹,较快的响应速度以及较大速度范围有良好的控制.
越来越多的厂商正在试图使用FOC矢量控制替代方波控制的电调应用在其产品上,颇受好评!
案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44740.0.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44740.0.0

网友:
这广告做的

网友:
4000包括哪些?

网友:
可以用在云台上吗?

网友A:
1.启动有点吵,大疆的是静音的。2.用ST的40X系列芯片价格上没有Tl的28027F偏宜,而且Tl的性能更好。。3.好盈做的也很不错了,才300多块钱。楼主还要大力降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启动有点吵,大疆的是静音的。2.用ST的40X系列芯片价格上没有Tl的28027F偏宜,而且Tl的性能更好。。3.好 ...

28027F确实不错,性价比还很高

网友A:
不好意思,手机卡顿,连发了同样的回复。
建议楼主开发电动滑板车的控制器,现在很多车厂都没有这个技朮,说不定会有筒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手机卡顿,连发了同样的回复。
建议楼主开发电动滑板车的控制器,现在很多车厂都没有这个技朮, ...

电动滑板车不是满大街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手机卡顿,连发了同样的回复。
建议楼主开发电动滑板车的控制器,现在很多车厂都没有这个技朮, ...

复读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滑板车不是满大街跑了吗

有无感的?

网友B:
有啊!无刷无感!启动平稳无噪!定位精准!随时可以正反转,加减速平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啊!无刷无感!启动平稳无噪!定位精准!随时可以正反转,加减速平稳. ...

这么牛逼???!!!
给个链接看看,不会是本杰明的山寨版吧?
抑或是用大电流强制起动的方式就没意思了。

楼主:
F3系列的片子(10元内) ,  12S 最优方案 , 产品全自主开发, 欢迎前来洽谈

网友:
为什么不用M0呢?现在ST据说FOC都开源了,估计又一波FOC电调大战即将来临.......

网友(2018-04-07):
广告到位,点赞

网友C:
引用 楼主:
F3系列的片子(10元内) ,  12S 最优方案 , 产品全自主开发, 欢迎前来洽谈

现在一个客户用的,24V无刷风扇(家用吊扇),IC+代码3块来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一个客户用的,24V无刷风扇(家用吊扇),IC+代码3块来钱。

什么方案?这样便宜?代码是固化在ic里,只需修改参数而已吧?  如果是这样就不出奇

网友:
楼主,可以介绍一下硬件架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方案?这样便宜?代码是固化在ic里,只需修改参数而已吧?  如果是这样就不出奇

应该是峰调的,但那个只对固定的轻负载可用,做模型的就算了。
话说峰调取名的也是一个JB奇葩!很不好拼出来。

网友E:
大惯量的无感foc启动还是比较有难度的!!lz可以试一试去推压缩机市场,不过那个市场对成本要求很高!!
顺便问一下用啥cpu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惯量的无感foc启动还是比较有难度的!!lz可以试一试去推压缩机市场,不过那个市场对成本要求很高!!

用TI的INSTA  FOC来启动压縮机,比高频注入要安静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TI的INSTA  FOC来启动压縮机,比高频注入要安静太多!

INSTA  FOC太贵了,用不起的啦!!市场推不动的哦!
加西贝拉用的好像是IRF的带foc的8051 cpu,看过效果也很不错了!
听说他们已经做出了1.0MPA压力下启动的foc了,反正肯定不是insta foc!irf的好像可以在0.5mpa压力启动!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