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放电后怀孕锂电池,充满电后,胀肚消失。有道理吗?

楼主(2018-03-05):
两只大约3AH的软包装锂电池,并联。在板子上放电,以为有保护板,没有注意放电电压。直到明显鼓胀才取下,测端电压在1.2V。不甘心就此报废,对之充电。电流控制在300mA。到4.1V以后,鼓胀的包装竟然瘪下去,这合理吗?

网友:
还能这样?一直认为怀孕的电池就回不到过去的。。。

网友:
回不去的。也没见回去的

网友A:
航模的电池过放胀气,充电后也是瘪下去恢复正常了, 被我用红记号笔做了标记,一直在使用,现在也没发现异常

网友B:
有一块胀气的,充到4.2V也不会回去,容量几乎为0,后来用针扎穿放气,再用压板压紧,容量大约恢复到六七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块胀气的,充到4.2V也不会回去,容量几乎为0,后来用针扎穿放气,再用压板压紧,容量大约恢复到六七成 ...

针穿孔没有烧起来,你这个电池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针穿孔没有烧起来,你这个电池太牛了

只是放气,没穿到电极板应该没事

网友D:
按道理过充容易胀气啊,事实居然是与推测相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针穿孔没有烧起来,你这个电池太牛了

鼓起来不会戳到电极,而且里面压力比外面大,也不会有大量氧气进去,放完气迅速用胶带把孔封上就行了,烧不起来的。

风险当然还是有的,应急措施和防护装备也是必须预备的,所以手残党还是三思。

网友E:
楼主可能发现了一个新材料,赶快申请专利,未来电池革命就靠你了!

网友:
我有很多长时间没用的锂电池鼓包了然后用小电流慢慢冲,确实都是会瘪下去的

网友:
小电流充电,可以用手机的充电器来充电,毕竟其充电电流很小,2-3百毫安的。

网友:
这事我也遇到过,

网友:
话说鼓包电池还是不要搞了  危险性还是存在的  如果在来一次过充起火真的很可怕 2017年底有幸见到一次直接过充起火燃烧到灰的过程  这还是空旷做的实验 如果是有压力的环境应该是一个小型炸弹了~~ 那火起码喷出1~2米远

网友:
还是不要用的好 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道理过充容易胀气啊,事实居然是与推测相反的

没有过充,稳压电源,小心地升压。4.20V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能发现了一个新材料,赶快申请专利,未来电池革命就靠你了!

道友是专修阴阳怪气的?呵呵,别怪我,网络修仙小说看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针穿孔没有烧起来,你这个电池太牛了

我还徒手拆过一个软包电池呢,没啥事,就是味道很大。
之前以为电池是被包装包着的,没多想就把外层包装拆了,闻到一股味,遂感觉情况不妙,电解液摸上去凉凉的

网友:
我的电池也怀孕了,后来发现是其中一节怀孕,容量为零,最后不能充电,就暴力拆解,去掉了一节,电压成7V多,挺好用

网友:
软包磷酸铁锂电池放到过0V,周一上班才发现,后来充了几次回去了,容量衰减剩下一半左右了

网友:
1、过放涨肚
2、可以充回去,还可以放气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遇到过铁锂的,我都想丢掉了当时,现在容量还有67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徒手拆过一个软包电池呢,没啥事,就是味道很大。
之前以为电池是被包装包着的,没多想就把外层包装 ...

拆过,也闻到有股怪味,其它没啥动静

网友:
是鼓包后放很久没充电的软包电池

网友:
我有支80ah的铝壳磷酸铁锂电池,轻微过充,引起鼓包。电池约20cm+高,两侧各鼓起约3~5mm。以为就此挂了,没管它继续用,结果一个放电、充电循环下来,自己消下去了。啥时候消的都不晓得。赶紧优化了充电均衡,从此就再也没鼓包了。

至于鼓起来,为什么又消下去,不明觉厉。

网友:
怀孕了都不放过~~禽兽啊

网友:
再怎么折腾容量缩水很多,而且危险了,还是扔了吧。

网友:
暴力玩过软包装锂电池,1600mha的,去野外玩,顺便来了2个废电池,就想看看是否有起火爆燃危险
找了个山脚,放在石头上,拿尖石头砸,砸到对穿了,电池毛事没有,白费劲了

网友:
没想到这个版块这么精彩。

网友:
胀包是因为锂电池析出晶体,这是不可逆过程,所以胀包电池无法继续使用。

网友:
不可恢复,将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针穿孔没有烧起来,你这个电池太牛了

用 牙签

网友G:
即便能行也别用了。内部电极和隔膜已经损伤,随时爆炸。锂电一定注意充放电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即便能行也别用了。内部电极和隔膜已经损伤,随时爆炸。锂电一定注意充放电管理。 ...

谢谢提醒,一定注意,放在铝防水盒内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一定注意,放在铝防水盒内使用。

用的时候看着点。。。。那个盒子都不一定能承受这爆炸。你的好像是动力电池吧

网友:
估计电池已经部分损坏,只能将就用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模的电池过放胀气,充电后也是瘪下去恢复正常了, 被我用红记号笔做了标记,一直在使用,现在也没发现异 ...

还是第一次见过啊!有学问

网友(2018-04-13):
     我也为这个烦恼,听讲放入冰箱一段时间会好,从冰箱拿出来给还是帐的。求高手分享

网友:
有些电池确实可能充电可以吸收回去一部分气体,这个和电池的材料有关,但是不是所有都可以。
但是哪怕吸收回去了气体,一般内阻也是上升的,容量也会有所下降。
所以还是不过冲不过放比较好

网友:
我家的电池怎么没见回去的。

网友:
有块航模的锂电,前几天胀了,充满之后才缩回了一点。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还能这样修复!

网友:
应该不会吧,电池里面已经有部分极板击穿了,容量很定减少了。

网友:
怀孕过后,不建议再用,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8-05-13):
曾经手机电池鼓了,我就用针刺破放气。出来的怪味气体是什么?对人体有害吗?

网友:
第一次看到说可以回缩,以后也留意一下。

网友:
三元的电池太危险,过充的最好别再用了,磷酸铁锂的安全性好些。

网友(2018-10-14):
品胜的也鼓包了,手机无意中拆后盖才发现,试试放气看看,做备用电池用

网友:
理论上,最好不好用。

胀气原理是析出(反应)的气体太快,来不及吸收,
充电(过程中)后,可能内部的气体慢慢就被吸收了。(和内部结构也应该有关)

网友:
就是电工用用 千万别给麻瓜用

网友:
一直不喜欢用锂电,太娇贵难伺候!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有一块胀气的,充到4.2V也不会回去,容量几乎为0,后来用针扎穿放气,再用压板压紧,容量大约恢复到六七成 ...

用针扎穿放气,这安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用针扎穿放气,这安全么

至少这么多年还没炸……
当然了,要预先想好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应对措施,有万全的对策才下手,所以没把握的还是放弃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至少这么多年还没炸……
当然了,要预先想好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应对措施,有万全的对策才下手,所以没把 ...

你这是手机电池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手机电池么?

不是,10AH的大家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10AH的大家伙。

你这电池是干啥用的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见过,但并不是每一个·怀孕的锂电池都能回去

网友(2019-01-11):
我也碰到过一次,1000mAH的软包,过放怀孕,充满就复原了,感觉好神奇

网友I:
我收藏了些旧手机(功能机),就是电池鼓包插不回去了,不知有什么好办法恢复。电池我不使用,只要求瘪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收藏了些旧手机(功能机),就是电池鼓包插不回去了,不知有什么好办法恢复。电池我不使用,只要求瘪回去 ...

我一般是扎一针眼,挤出内部气体,然后立即粘上胶带纸。

网友:
谢谢!我回去试试

网友(2019-11-12):
这个跟电芯的生产工艺与配料有关。有些军工上的高倍率电芯就要求85度左右满载工作。电芯如果起鼓,等降温后要求能自动恢复。
   3年前见过,大约20元1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