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RM、Linux上看门狗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8-03-05):
1、用新塘的nuc972+Linux。
2、内核+yaffs2的文件系统挂载完要10秒以上。
3、内置硬件看门狗只有8秒。
4、现在的做法是uboot中关闭看门狗,等文件系统挂载完后,启动看门狗服务。

问题:上电到看门狗服务启动前,未知原因挂掉了,如何恢复?

ps:尝试过initramfs+yaffs2,但是把Python解释器放在yaffs2中,由initramfs挂载后,运行有问题,文件有损坏,改成内核+yaffs2,就没问题。

网友:
软件判断kernel起来没,写到看门狗中断里面。

网友:
外置看门狗

网友A:
外狗.tpl5010,不谢,昨天刚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狗.tpl5010,不谢,昨天刚刚........

嗯,我下一次改板子把这个加上。

网友:
楼主有新塘最新的linux bsp吗?

网友B:
硬件上,芯片端有一个看门狗的配置引脚,不能配置错;在u-boot中,把看门狗关闭,保存到环境变量中;内核挂载文件系统完成后,在应用程序或者系统服务把看门狗打开,然后定时喂狗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要从boot就要开始打开看门狗,然后一直feed do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上,芯片端有一个看门狗的配置引脚,不能配置错;在u-boot中,把看门狗关闭,保存到环境变量中;内核挂 ...

现在是在uboot中把狗关了,系统起来应用开狗喂,但是这样的话,启动阶段意外挂掉了就没救了,我打算再加个外置看门狗。

网友C(2021-07-27):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在uboot中把狗关了,系统起来应用开狗喂,但是这样的话,启动阶段意外挂掉了就没救了,我打算再加 ...

请问一下,我在测试nuc972的看门狗,用的是demo提供的测试程序。为什么看门狗超时时整个系统死机,而不是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我在测试nuc972的看门狗,用的是demo提供的测试程序。为什么看门狗超时时整个系统死机,而不是 ...

不喂狗就重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喂狗就重启了。

我的板子不重启,但是时间到了死机。nuc972的PA3是接地的,和这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板子不重启,但是时间到了死机。nuc972的PA3是接地的,和这有关系吗? ...

Pa3要跳开吧,你看看手册。

网友:
8秒时间很长了,如果不改硬件的话,可以在启动过程喂狗,找到系统启动的几个时间点,把喂狗指令放到这些内核组件加载的init 里,加5个就够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Pa3要跳开吧,你看看手册。

u-boot里怎么设置关闭看门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u-boot里怎么设置关闭看门狗呢?

evn.txt 里面加上关狗

baudrate=115200
bootdelay=1
stderr=serial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etspi=sf probe 0 300000000
loadkernel=sf read 0x7fc0 0x200000 0x800000
bootcmd=run setspi;run loadkernel;bootm 0x7fc0
watchdog=off

网友:
引用 楼主:
evn.txt 里面加上关狗

baudrate=115200

嗯,这个方法可以。但是我后来修改u-boot代码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