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密码锁的低功耗是如何实现的呢?

楼主(2018-03-06):
现在指纹密码锁使用的越来越多,现在有疑惑,指纹密码锁的低功耗是如何控制的呢?首先一般指纹密码锁的供电是使用4节干电池,他的降压芯片使用的是什么型号呢?应该是开关型电源芯片还是线性稳压芯片呢?电机驱动使用的是多少伏驱动的呢? 干电池供电使用时间是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绝大部分时间cpu挂起待机状态,人工拨翻盖开关或触摸镜头窗口的电容开唤醒cpu,cpu给相关模块加电工作,完事后又是模块掉电cpu待机状态

网友B:
楼上正解,我司做的低功耗设备,电流很小才几个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大部分时间cpu挂起待机状态,人工拨翻盖开关或触摸镜头窗口的电容开唤醒cpu,cpu给相关模块加电工作,完 ...

降压芯片能推荐一个型号吗?各个模块断电是如何控制的呢?是使用场效应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我司做的低功耗设备,电流很小才几个ua

如果使用4接碱性电池供电,那么给单片机供电 3.3V  使用什么降压芯片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降压芯片能推荐一个型号吗?各个模块断电是如何控制的呢?是使用场效应管吗? ...

感觉MCU最小系统用LDO稳压,开关电源自身电流做不到LDO这么小。
其它模块用开关电源。其实如果工作时间不长,直接都LDO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MCU最小系统用LDO稳压,开关电源自身电流做不到LDO这么小。
其它模块用开关电源。其实如果工作时间不 ...

na级别的DC/DC还是很多的,只是成本上不划算

网友:
买个样品,一拆,一切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a级别的DC/DC还是很多的,只是成本上不划算

有这么低的dcdc?举个型号看看,一般的做到十几个ua已经不错了,而且压差还不能太大,输入还是最大6v的那种低压的dcdc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这么低的dcdc?举个型号看看,一般的做到十几个ua已经不错了,而且压差还不能太大,输入还是最大6v的那 ...

比如TPS62740  ,360nA 静态电流,10µA 输出电流时的效率高达 90%  类似的还是很多的。国产的也有

网友:
指纹锁有钱途吗?有个朋友要开发这种智能锁,让我帮忙一起搞。

网友:
曾经出过方案。正常的时候都是休眠的。指纹模组在手指触摸的时候有个中断脚,接到WKUP唤醒MCU。or增加红外。马达驱动直接接到电池上,MCU供电一般低成本是LDO,高一点的用TI的TPS,静态电流很低。一般4节干电池是6V,但是门上有个外置的触点用于电池没电外接9v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比如TPS62740  ,360nA 静态电流,10µA 输出电流时的效率高达 90%  类似的还是很多的。国产的也有 ...

谢谢推荐,之前没看过这类DCDC,功耗的确很低。看了下芯片,内部的MOS管内阻必须要比价大才能在轻载的时候省电,但是就限制了最大输出电流,和在10mA以上时的效率大部分被限制在95%以下,另外好像要低功耗的DCDC的工艺都是在6V一下的,参考工作电压2.2V到5.5V之间,4节干电池的应用比较临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比如TPS62740  ,360nA 静态电流,10µA 输出电流时的效率高达 90%  类似的还是很多的。国产的也有 ...

你老板知道你在用这个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老板知道你在用这个芯片吗?

哈哈,老板不管用啥,只管有没有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推荐,之前没看过这类DCDC,功耗的确很低。看了下芯片,内部的MOS管内阻必须要比价大才能在轻载的时 ...

TPS62745  可以到10V,用前还是先评估一下价格能不能接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