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份原创简易的分包组包代码

楼主(2018-03-06):
做蓝牙传输,由于限制,每次最多20个字节。于是写了分相对通用的分包组包的代码。如果大家有项目可以用到这个,可以看看,如果有BUG和可以优化的地方,希望可以告诉我,谢谢!

功能说明

1、支持通信数据传输的分包以及组包
2、通用协议格式,同时支持协议头自定义配置
3、接口简单,使用方便
4、数据校验方式可选CRC32, CRC16等

协议格式说明

【协议头】【数据】【校验】

协议头格式:
typedef struct
{
  B_TP_HEAD_TYPE          head;
  B_TP_FRAME_NUMBER_TYPE  f_num;
  b_TPU8                  number;         /**< 自定义一项 */
  B_TP_TOTAL_LEN_TYPE     total_len;
}b_tp_head_t;

  • 非自定义的项变量名不能改变
  • 头标志: 数据类型可以配置
  • 分帧标志: 是否分帧传输
  • 数据长度: 数据的长度,不包括协议头以及校验
  • 校验: 校验方式可选,对协议头以及数据部分进行校验

使用接口说明

1、根据需求完成b_tp_config.h文件的配置
2、如果在协议头加入了自定义项,实现一下两个函数来操作自定义的部分:
b_tp_err_code_t _b_tp_rec_check_head(b_tp_head_t *);
void _b_tp_send_set_head(b_tp_head_t *);

3、完成b_tp_port.c里数据发送
4、收到数据后将收到的数据通过b_tp_receive_data函数提交给b_tp进行解析
5、解析完成后调用回调,所以通过b_tp_reg_callback注册回调

写了测试代码进行逻辑的确认:
传送50个字节(1 ~ 50),分成三次传输:
165 1 0 5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69 61

同样三笔数据进行解析也是可以解析正确。

配置项:
/** | B_TP_HEAD | B_TP_FRAME_NUMBER | TOTAL_LEN | DATA (N) | CHECK */
/**  configure start  ----------------------------------------------------------*/
#define B_TP_HEAD_TYPE            b_TPU8
#define B_TP_FRAME_NUMBER_TYPE    b_TPU8
#define B_TP_TOTAL_LEN_TYPE       b_TPU8
#define B_TP_CHECK_SELECT         B_TP_CRC16         /**< B_TP_SUM / B_TP_CRC16 / B_TP_CRC32 */

#define B_TP_HEAD                 0XA5
#define B_TP_MTU                  20

#define B_TP_SEND_REPEAT          1
#define B_TP_SEND_LOCK_ENABLE     1
#define B_TP_STATIC_BUF_ENABLE    1

#if B_TP_SEND_LOCK_ENABLE
#define B_TP_STATIC_BUF_LEN       160
#else
#define B_TP_STATIC_BUF_LEN       160
#define B_TP_STATIC_REC_BUF_LEN   64
#endif

#define B_TP_DEBUG_NO_CHECK       0
/** configure end ---------------------------------------------*/

#pragma pack(1)

typedef struct
{
  B_TP_HEAD_TYPE          head;
  B_TP_FRAME_NUMBER_TYPE  f_num;
  b_TPU8                  number;
  B_TP_TOTAL_LEN_TYPE     total_len;
}b_tp_head_t;

#pragma pack()

/**
* @}
*/

https://github.com/notrynohigh/b_tp

网友A:
写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刚好要用,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错,赞一个

多谢支持

楼主:
多谢支持,有问题交流可以随时联系

楼主:
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多谢支持

网友:
赶紧下载学习下,一直想找这种协议传输的例子。尤其是这种可以支持大数据传输的

网友:
分包传输的关键 是自增包序号

网友:
还用不上但支持原创分享,支持楼主

网友:
下次需要大数据传输时可以应用

网友B:
看了下代码,总体风格很不错,是基于块处理的算法,非常值得学习。
硬要说提意见的话,感觉malloc用的太多了,可能会有碎片化的问题,
另外,内存分配方式也定死了。感觉也许可以让用户在配置阶段提供buffer。
如果考虑做一个缓冲池实现ping pang缓冲和解析也许更好一点。

我有类似的结构,可以相互交流下:

这是一个frame打包和解包的服务,结构和楼主类似
(我上传了一个PC调试工具,可以直接进行打包和解包测试)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 ... ame/es_simple_frame

这是一个缓冲池的服务,可以和前面这个配合起来: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 ... memory/stream2block

再补充一个异步通信的引擎: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 ... on/telegraph_engine

欢迎一起拍砖。

网友:
昨天我还想尝试着配合FIFO队列,进行串口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代码,总体风格很不错,是基于块处理的算法,非常值得学习。
硬要说提意见的话,感觉malloc用的太多 ...

大佬回来了~

网友:
多谢分享,有空的时候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做个记号。

网友:
这个开源可以点个赞!

网友(2018-04-22):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代码,总体风格很不错,是基于块处理的算法,非常值得学习。
硬要说提意见的话,感觉malloc用的太多 ...

看了下,不错的框架,准备试用下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协议占用带宽多少

网友:
新项目刚好要用蓝牙这块,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学习一下通信协议方面的东西

网友:
多谢分享,刚做完一个蓝牙的程序, 再次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