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SPI slave模式如何配置?

楼主(2018-03-06):
1、2台linux设备SPI通信(三星s3c2240和DM8127),2440作为master,dm8127作为slave设备,dm8127向2440发送数据;
2、linux标准内核是不支持slave模式的,我将dm8127 SPI寄存器配置为slave模式,禁止掉CS引脚,双方可以通信;
3、但是dm8127即使不发送数据,2440也一直读到全00的数据。dm8127发送数据时,有时候会和无效的00数据交织在一起,导致数据错误。

请问有没有大侠做过类似的方案,可有解决办法?

网友A:
为何不用高速串口,串口波特率可以上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高速串口,串口波特率可以上兆

多谢回复!
高速串口?意思是提高串口的波特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高速串口?意思是提高串口的波特率?

串口模特率可以到6Mbps  甚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