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材质AgSnO2 和 AgNi 哪种好?或者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8-03-06):
以前用宏发继电器是AgCdO,貌似这种材料的抗拉弧、抗熔焊能力不错。但因为环保原因现在不怎么用了。
现在常用的触点材质是AgSnO2 和 AgNi 不知那种更好?

网友:
这个 真不懂 帮你顶了

网友A:
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搜到一份表,供参考,http://www.gdfecc.com/wap/shownewscn25.html

网友:
银镍合金主要用于小电流接触器和继电器,小信号导通性和抗冷焊性好,我们公司电流小于18a的接触器都用它。银氧化锡主要是替代银氧化镉的,里面还加入了氧化铟等其他成分,可以说性能基本接近银氧化镉了,目前银氧化镉总用在低压电器上rohs任然是被豁免的,并且灭弧性能是最好的,只是豁免到哪一天不确定,所以国内好多厂家提前切换了

网友B:
所以银镍和银氧化锡适用于不同场合,没法对比好坏

网友:
平常还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的?

我用宏发的,多数继电器都有这两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银镍和银氧化锡适用于不同场合,没法对比好坏

宏发继电器本身有一份选择建议。可以明确的是,银镍接触电阻低,不抗熔焊,所以小信号应该选择银镍。银氧化锡抗熔焊好,所以电容或指示灯应该选择银氧化锡。 但他们两者好像都比较抗拉弧,所以想平时控制接触器线圈这种场景(接通浪涌不大,断开拉弧严重),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
学习了,以前以前真没注意。

网友C(2019-04-24):
我们用继电器切换1000V的高压,拉弧现象一直解决不了,很是郁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继电器切换1000V的高压,拉弧现象一直解决不了,很是郁闷。

你们用的是高压直流接触器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们用的是高压直流接触器么?

用的挺偏门的,一个普通的低压继电器(能控制到250V的),看过别人的设计可以控制1000V。结果我们照猫画虎,也控制1000V,结果工作时继电器就会出现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挺偏门的,一个普通的低压继电器(能控制到250V的),看过别人的设计可以控制1000V。结果我们照猫画 ...

敢超出那么多用呀,看来电流也不算很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挺偏门的,一个普通的低压继电器(能控制到250V的),看过别人的设计可以控制1000V。结果我们照猫画 ...

如果能加外围电路,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加外围电路,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

可以加外围,能给点建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外围,能给点建议不?

本质上就是二极管,压敏,阻容一类的,但具体的当然要看你的电路和应用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