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4层PCB电源层地层之间介质是多厚呢?和板厚有关系吗?

楼主(2018-03-06):
一般4层PCB电源层地层之间介质是多厚呢?和板厚有关系吗?

楼主:
有了解的朋友吗?

楼主:
指的是PCB电源层地层之间的那个20H原则,H一般是多少?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 我的意思是实际工艺中这个H的数值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意思是实际工艺中这个H的数值是多少呢?

这要看你的板厚啊,1.6的和1.0的肯定H不一样啊

网友:
中间层厚度应改取决顶层对应地(参考层)和底层对应电源层(参考层)之后的取值。

网友A:
和板厚关系很大,上下两层加起来是零点几毫米的厚度。剩下的厚度就是电源和地之间的介质的厚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板厚关系很大,上下两层加起来是零点几毫米的厚度。剩下的厚度就是电源和地之间的介质的厚度了。 ...

高频的板子做的很薄 就是为了减小这个介质的厚度吧,谢谢指点!

网友:
一般? 不好定义。但是谁知道你的叠层结构呢? 假设两个内电层是电源和地吧。如果是1.6的板的话,你可以认为是1.1吧。与板厚和叠层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