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可靠的数据备份方案

楼主(2018-03-07):
家用,一些照片、资料,准备投入一些小资金,硬件上保证尽可能可靠的数据备份,大约2T,哪位有经验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同时备份在两个移动硬盘里就好了,坏了一个,还有另一个

网友:
随时调用就根据硬盘数量组阵列,不是随时调用,用硬盘存起来放着就行,如楼上所述。同时,百度网盘存一份,虽然速度慢,总比发生火灾啥的找不回来好

网友:
1000块买个小主机,装个黑群晖最靠谱。

网友A:
我现在是一个西数MBL,一个GEN7装win2008 RAID1双硬盘  虚拟机装黑群单独硬盘。
软件用的seafile和群晖的软件。同样资料同时备份在四块硬盘上。总不至于一起都坏了

楼主:
真的是一请教思路就来了,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
百度云,硬盘也不可靠

网友:
黑群+raid1,简单省事,

网友:
最近烧的。

网友:
只有2个盘位?

网友:
烧了多少钱?

网友:
我的DS418在家吃灰。。。有段时间感觉不太安全,断了电就再也没开过。。

网友B(2018-05-08):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是一个西数MBL,一个GEN7装win2008 RAID1双硬盘  虚拟机装黑群单独硬盘。
软件用的seafile和群晖的软 ...

虚拟机装黑群,坏了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拟机装黑群,坏了没法修?

怎么个坏法?

网友:
文件系统损坏

网友:
还是不应该不加思考,把所有的数据一股脑全都扔进NAS(或任意一种单一的存储介质)。

数据是有梯度的:
哪些是绝对不可重现的(例如拍照、珍贵旧文档)?
哪些是费点力还能在网上找到的(例如稍有年头的软件)?
哪些是随便能下载的(例如当前的软件游戏)?

根据梯度不同,把数据分别放置在不同可靠性的存储方案中,这是比较现实的方法。
其一,能省下很多的钱。
其二,即使某一种存储方案需要更新,搬动的数据量也有限,不必每次都考虑所有的数据。

网友:
我现在每个月花46欧租了一台4x3TB的德国服务器组RAID5存放个人备份数据。

网友:
其实好多数据只是留着给N年后别人都不看的垃圾,,,

网友:
2个移动硬盘,2台电脑放不同地方。

网友A:
在装一个虚拟机把盘挂在上不行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装一个虚拟机把盘挂在上不行么?

vmdk文件损坏,怎么修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mdk文件损坏,怎么修复?

我的系统和存储盘不是一个盘。从小做一个一样的系统。把盘挂载上不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系统和存储盘不是一个盘。从小做一个一样的系统。把盘挂载上不就完了 ...

你挂的不是vmdk磁盘文件,直接挂物理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挂的不是vmdk磁盘文件,直接挂物理分区?

是的。可以直接挂在物理磁盘的。
虚拟磁盘备份不是自己骗自己么。

网友(2018-07-18):
惠普2570P装了一台黑群晖,1T硬盘2块组成的RAID1定期备份数据,另外有两个移动硬盘备份黑群晖的数据。
备份频率一般一周一次
家里有台黑群晖放定期上传的照片和孩子的动画片,这个黑群晖连接了电视;
2570p+cpu+内存,500以内。
手里还有一台T61,支持双硬盘也可以做黑群晖使用,现在闲置中,有意可以联系我,400不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