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Kit3 能下载不能仿真dsPIC33,什么原因?

楼主(2018-03-07):
请教PICKit3 能下载不能仿真dsPIC33,什么原因?

网友:
首先要检查kit3与目标器件的连接可靠,线序正确,其次目标板的电源稳定.
目标板断电,断开与目标板的连接,关闭ide.再打开ide,连接目标板,给板供电再试试.
其实x ide时不时就抽疯,习惯就好了.

网友A:
SN一般都会出现一串数字,与kit3背后的贴纸上的一致,你的怎么会是DEFAULT_PK3?

网友:
pic工具最好多点,icd2 icd3 kit3 realice 最好都备上,前几天30发3010,kit3 icd3都不能下载,icd2 realice 可以下载,现在我也没搞清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一般都会出现一串数字,与kit3背后的贴纸上的一致,你的怎么会是DEFAULT_PK3?

在淘宝上买的,能下载固件,就是不能仿真

网友A:
PGED PGEC 配置字中使用的和实际的一致吗?

网友:
能下载不能仿真,配置位问题,慢慢一个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ED PGEC 配置字中使用的和实际的一致吗?

我的配制是这个,好像配制打开了

网友:
电路上用的也是第2组 PGC PGD吗?

网友B:
请看图,要换ICD3了,有需要的可以找我!

网友:
好像管脚要和配置一样,否则只能下载,不能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看图,要换ICD3了,有需要的可以找我!

Real ice2是否也要出来了吧,pickit4. Icd4已经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al ice2是否也要出来了吧,pickit4. Icd4已经出来了

各位,我重装了两次,现在好了~ 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图,要换ICD3了,有需要的可以找我!

各位,我重装了两次,现在好了~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