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局域网内的服务器中了KISS病毒,请问大家如何处理?

楼主(2018-03-07):
公司的一台服务器主要是办公OA用,结果中了KISS病毒,就是把所有的文件夹变成EXE文件,同时将原文件夹隐藏,用了几款杀毒软件,一直无效。想问问大家如何处理?

网友:
帮顶。原来这是中毒了呀,前段时间中招了

网友:
卡巴斯基也用了?

网友:
如果是这样 简单啊,   又不是很严重的毒,  首先肯定是 杀毒了..
安全模式下, 把 kiss.exe, kissme.exe 自启 清除,
杀掉病毒后恢复,   写个程序,  遍历所有 磁盘文件夹,   删除与文件夹同名的EXE, 然后恢复 文件夹属性...

网友:
杀毒后用dos命令恢复隐藏文件。或者用usbkiller,这个很好用带杀毒与恢复,正版收费,google找个破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