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滑板FOC矢量控制+2.4G nRF24L01+通讯(附原理图,开源)

楼主(2018-03-07):
学习FOC矢量控制的小伙伴们,又多了一条途径。
电动滑板创业的小伙伴们,又多了一条捷径。

基于江苏宏云JMT1808R的MCU+DSP芯片的电动滑板FOC控制原理图奉献:

1、单驱:单PCB,单芯片实现FOC控制和2.4G通讯

2、双驱:单PCB,三芯片控制,两个电机分别用两款芯片控制,另外一片为主控芯片,控制协调双电机驱动和2.4G通讯

3、2.4G通讯遥控:遥控控制和遥控电池充电

网友A:
起动扭矩怎么样,无感方式下。

网友B:
一直很好奇,电路板厂为什么不针对这类超多密集的小过孔板额外收费,又费时又费钻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好奇,电路板厂为什么不针对这类超多密集的小过孔板额外收费,又费时又费钻头的。 ...

可以收,但后面就是自己跟自己玩了; 没人能阻肯收费.但每个行业都有一定的标准!

网友D:
这个是开源的吗?

网友E:
红云的芯片,要是能集成mos驱动,那就有优势很多了!

网友F:
我觉得源代码更关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动扭矩怎么样,无感方式下。

方案是有感的,大部分轮毂电机都带有霍尔线。无感没有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开源的吗?

宏云的东西,开源的会比较多,在X宝是一声喊,“JMT1808R FOC”,早就开源的FOC demo 板软件,可以移植到滑板上,如果嫌移植麻烦,还有2.4G,那个nRF24L01+,用起来也会花点时间,直接问店主买个上述滑板驱动板,连遥控一起,再要滑板开源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云的芯片,要是能集成mos驱动,那就有优势很多了!

估计以后会有集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源代码更关键吧

是的,用户会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好奇,电路板厂为什么不针对这类超多密集的小过孔板额外收费,又费时又费钻头的。 ...

这个问题很牛!

网友G:
建议demo板子最好做点正规点,按小批去好好做,起码是个态度问题,这点是应该好好学习鬼子,他们demo板子拿出来就跟产品一样,认认真真的去对待,把最好的东西展示给客户!!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demo板子最好做点正规点,按小批去好好做,起码是个态度问题,这点是应该好好学习鬼子,他们demo板 ...

老大言之有理!

网友:
芯片要是能学习新塘把预驱加上就无敌了

网友H:
双驱的,J5  J7 两个5PIN的座子没看明白是做什么用的?接霍尔也感觉不太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demo板子最好做点正规点,按小批去好好做,起码是个态度问题,这点是应该好好学习鬼子,他们demo板 ...

确实应该这样,有这种态度的人你让他凑合着弄他反而会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驱的,J5  J7 两个5PIN的座子没看明白是做什么用的?接霍尔也感觉不太对。 ...

J5和J7的确是分别接2个电机的霍尔线。第5管脚应该像单驱一样接5V即可(不用15V),根据不同电机的霍尔器件供电情况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J5和J7的确是分别接2个电机的霍尔线。第5管脚应该像单驱一样接5V即可(不用15V),根据不同电机的霍尔器 ...

如果是霍尔信号,第一供电电压15V就是错的吧,目前霍尔一般是5V或者3.3V;第二,三路霍尔信号的串二极管方向那就反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霍尔信号,第一供电电压15V就是错的吧,目前霍尔一般是5V或者3.3V;第二,三路霍尔信号的串二极管 ...

1、是的,15V供电加了限流电阻也可以的,但还是用5V供电保险些。

2、串二极管方向应该没有反,就是要防止电机的电磁干扰。

楼主:
霍尔改成5V供电照片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收,但后面就是自己跟自己玩了; 没人能阻肯收费.但每个行业都有一定的标准! ...

这回复,真接气。
就喜欢你这样的。

网友I:
这个是开源的吗?开源的话倒是可以整个板子回来玩下

网友:
这开源没有源码,是硬件开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开源的吗?开源的话倒是可以整个板子回来玩下

购买近似免费的JMT1808R FOC demo板的兄弟们,应该都拿到了源代码。单驱的滑板 demo,X宝同一家店有售,类似的方法,买一块板子,可以拿到滑板的源码,不想买滑板的板子,可以自己画,买个58元的有感 foc demo板,用有感 foc demo板的开源代码,自己移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购买近似免费的JMT1808R FOC demo板的兄弟们,应该都拿到了源代码。单驱的滑板 demo,X宝同一家店有售, ...

买板有源码是吧?

楼主:
据我了解,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我了解,是的。

嗯嗯,谢谢

网友J:
这是58那个板子下的第一条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58那个板子下的第一条评论

补充一下:

“代码不是全部开源的”,描述应该改成: 代码的确是全部开源的,但不全是C开源的(注:代码是由C+DSP汇编组成,可以看到C源码和DSP源码,DSP是用汇编代码开源的,不去关心DSP汇编部分的话,当成函数调用即可)

网友K:
引用 楼主:
购买近似免费的JMT1808R FOC demo板的兄弟们,应该都拿到了源代码。单驱的滑板 demo,X宝同一家店有售, ...

150元那个板子吗?

网友:
宏云,在推广上发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150元那个板子吗?

是的,问过了,150元的是单驱的板子。

网友L:
PLC的什么时候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PLC的什么时候搞呢?

不清楚呢,下次问问原厂。

网友M:
这种板子连玩的价值都木有,硬件电路随处有,软件C+汇编的 的Microchip早就公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板子连玩的价值都木有,硬件电路随处有,软件C+汇编的 的Microchip早就公开了 ...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似乎没有FOC有感的公开吧。对学习有感FOC的人来讲,也是有点价值的。
2、所用芯片性价比高吗? 高性价比芯片的板子,也是市场价值的体现。
3、FOC Demo好几百吧?少花钱能学习,自然也是价值。
4、有开源的滑板车的demo吗?能够直接方便使用,也是价值所在
5、似乎还有更多的好处,比如常看到有遇到nRF24L01使用问题的,可以借鉴;常看到有不知怎么控制正反转的,可以从中学习。。。

网友M:
真的想学FOC的  估计不差几百块吧?开发板提供的资料估计比这个好。 再说nRF24L01论坛大把的资料,我不太相信玩nRF24L01也得去买个这样子的板子,那岂不更浪费。

网友N:
这软文做得理直气壮,可惜性能太差,不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真的想学FOC的  估计不差几百块吧?开发板提供的资料估计比这个好。 再说nRF24L01论坛大把的资料{:l ...

您是大款,不差区区几百,自然也不能代表不是大款而想学习的那些人群。

统计了一下,我提到5条有价值的地方。您对其中的1.5条有不同意见,其它的要么认同,要么并不反对,占70%。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软文做得理直气壮,可惜性能太差,不感兴趣。

我认为是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不但会理直气壮,还要大声疾呼!

您不感兴趣,那是您自己的自由,无人干涉!
但您这个“可惜性能太差”,没有拿出事实或者分析材料作为支撑,我支教时,中学生的作文如果这样写,我会给出不及格的成绩,当然,您是大学生,水平高。

我的中学生会这么回答的:

可惜性能太差,是因为:

1、8051 才跑73MHz 的性能,远没有Silicon Labs的100MHz的高,尽管比那些20-30MHz的高一点,不是第一,那也是性能差。
2、DSP居然是单MAC的,而且是16比特的,指令集还是自己定义的,全世界都找不着一款类似的,搞的我都不愿意用,那就是性能差。
3、8051和DSP居然共享Flash,这么节约干嘛,大气一点,8051和DSP各自用自己的Flash嘛,贵一点怕什么,就是性能差。
4、其它的,我就不列举了,反正我就喜欢说“可惜性能太差”

所以,我说,可惜性能太差。

网友:
记录一下,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
百度了下:有感无刷电机是无刷电机中装有位置传感器,电调通过位置传感器信号换相。无感无刷没位置传感器,电调通过反电动势信号判断转子位置换相

网友:
哪位大牛做个套件或成品。耍耍呢。

网友(2018-04-30):
楼主看样子,资料看的不多啊!st基本已开源了!上次st的无感观测器都开源了!还有mirco chip也早开源了!foc的soc好多片子至少有感是全开源的!比如active semi!

网友:
学习一下,应用了方波 有感 无感。在升级FOC的路上

网友(2018-06-22):
收藏一下 后面学习一下

网友(2018-08-08):
为什么不焊接漂亮一点,焊得也太丑了。

网友(2018-09-23):
mark下 ,留着用

网友(2018-10-24):
双驱的板子谁有闲置吃灰的?
收一个来玩玩!

网友:
标记了解一下

网友(2019-01-03):
你好!!我们正在做电动滑板 看到你发的后想用下你们的方案  可以加qq聊吗?863331018 文工

网友(2019-07-06):
买过板子的同学能否分享下

网友:
nRF24L01+除外,其他主要器件多是国产器件,这个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