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MPU6050器件ID问题

楼主(2018-03-07):
#define MPU_DEVICE_ID_REG                0X75        //器件ID寄存器
这个是正点原子对mpu6050 ID寄存器定义的值,0x75是怎么来的?
有具体参考依据吗?

网友:
先好好看一遍datasheet,再看代码。。

网友:
详见 MPU-6000 and MPU-6050 Register Map and Descriptions Revision 4.0   手册

网友(2020-07-17):
AD0脚配置高或低,可以改变器件IIC地址,默认高->0x68

网友A(2021-11-29):
但是在原子给出的例程里是低电平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原子给出的例程里是低电平控制

MPU6050.h

#define MPU_DEVICE_ID_REG                0X75        //器件ID寄存器

//如果AD0脚(9脚)接地,IIC地址为0X68(不包含最低位).
//如果接V3.3,则IIC地址为0X69(不包含最低位).
#define MPU_ADDR                                0X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