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PCB保存时提示有命令正在执行,有遇到过的没?

楼主(2018-03-08):
AD18,PCB布板,保存时提示有命令正在执行,有遇到过的没?
弹出框如下:

版本为18.09

网友:
我试过, 好像是富铜惹的祸, 算法有点问题可能是 还在算

网友:
没遇见过,现在18的版本已经更新到18.12了,升级一下版本试试

网友A:
AD18为什么选中原理图里的元件,PCB里的元件不同步选择,需要设置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8为什么选中原理图里的元件,PCB里的元件不同步选择,需要设置哪里?

我的开始也不能,后边设置了个什么东西忘了。自己百度一下吧,话说18有好多特性都跟16版之前的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