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采集电路比较

楼主(2018-03-08):
有两种PT100的采集电路
电路1与电路2的区别是在运放部分,其中电路2在实际应用中效果很差,温度会有5度左右的浮动。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电路1还没有实际用过,是找的参考电路

网友:
你这配色看的不难受吗?

网友A:
图一用的是个仪表运放吧,图2是几毛钱的运放,成本都差大了,性能肯定不一样。

网友:
ADI的芯片直接搞定。

网友B:
358这最低端的能搞定,那是高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58这最低端的能搞定,那是高手了

哈哈,不是358搞不定,而是lz的接线有毛病。输入阻抗太大,输入竟然没有滤波电容,这不是在没事找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不是358搞不定,而是lz的接线有毛病。输入阻抗太大,输入竟然没有滤波电容,这不是在没事找事么。 ...

看来仿真和实际应用还是有差别的,我做了个仿真,效果还可以就直接用了 哈哈

网友:
pt100导线误差、lm358温漂 零漂

网友:
除了运放四个电阻的选择也不好,尽量用精度高温漂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一用的是个仪表运放吧,图2是几毛钱的运放,成本都差大了,性能肯定不一样。 ...

感觉用运放精度啥的不好控制

网友:
是不是方案2信号的输入阻抗太小的原因,方案1的信号输入阻抗理论上是无穷大;方案二,分别是47K和(47+47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