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硬件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8-03-08):
小弟我刚接触到硬件测试方面的职责,在制定一些内部规范,想请教大家几个关于测试问题:
1、光板测试:制板后的光板除了板厂测试的一些内容后,自己公司再需要测哪些内容呢?是否有必要对每一个pin脚的导通性进行测量?
2、电装测试:焊接完成后的基本测试,都包括哪些内容?目标是检测所有芯片是否焊接正常?包括通过检测主芯片的方法查BGA的焊接?如果没有BGA的封装,是否只需要肉眼观察就可以?
3、功能测试:这个是否就是按照设备的功能编写测试用例,进行功能的简单测试?
4、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测试内容?是否有相关的经典书籍或文档借鉴?
在此谢过啦!

网友A:
1、光板测试,一般是板厂做测试,自己公司一般没有设备

网友:
2.需要AOI设备

网友:
绝缘耐压测试,试验台测试,高低温老化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光板测试,一般是板厂做测试,自己公司一般没有设备

板厂光板测试一般都做哪些测试呢?是否会有检查不出来铜线断的可能?

楼主:
这个一般公司好像也没有这个设备,不过焊接厂一般都会做AOI测试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一般公司好像也没有这个设备,不过焊接厂一般都会做AOI测试的吧

一般量大工厂的基本都有saki或者欧姆龙的AOI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量大工厂的基本都有saki或者欧姆龙的AOI设备。

您说的这个是smt厂吧?如果是我们这种产品设计公司,一般都没有这些设备呢,而且出货量一般也不大。焊接检测aoi只能检查非bga封装的,bga封装的芯片没见到smt厂家在流程中添加x光测试,所以只能上电测试了

网友C:
1:光板一般来说不需要自己测连接性,板厂一般会测试过才给你发货,不能说完全不会有问题,但出现问题概率非常小,如果需要,可仔细目测有无异常即可。
2:拿到手的板,一般来说先是看,有没有器件焊错、焊漏、焊反,有没有焊点短路之类的异常,然后用表测,当然不可能一个个点全测,只要分别测试板上所有的电源的正极和负极不会短路即可。
3:这个就看实际需求还有研发严谨度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用示波器测试电源纹波噪声、开关机时序等、分析关键信号波形很有必要。
4:还真不知道有啥好的书籍介绍,纯粹靠摸爬滚打。。。希望楼下有大神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光板一般来说不需要自己测连接性,板厂一般会测试过才给你发货,不能说完全不会有问题,但出现问题概率 ...

谢谢回复,很仔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