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个IO检测6位拨码开关方案

楼主(2018-03-08):
如题,由于STM32的IO资源有限,现在需要用4个IO检测6位拨码开关,请问哪位有用过类似方案的,求方案

网友:
38译码器

网友A:
或者cd4051这种切换开关

网友:
移位寄存器

网友B:
2个AD口,很可靠。
1个AD口,不太可靠。

网友:
加上地线就可以做3x2矩阵输入

楼主:
38译码器是可以检测8位端口的状态的吗,8位端口不是只有输出功能吗,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cd4051这种切换开关

这个不错,非常感谢

网友:
感觉5楼是最简单的

网友C:
搞一个74HC165芯片,并口转串行口,2个IO可以检测很多很多.....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一个165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一个74HC165芯片,并口转串行口,2个IO可以检测很多很多.....

非常正确,真的是豁然开朗,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一个74HC165芯片,并口转串行口,2个IO可以检测很多很多.....

肯定没做过产品。
论成本和可靠性考虑,5楼方案更好。

网友:
网上看到的 mp.weixin.qq.com/s/6Z73RBHp7JnBkQZO37emFw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肯定没做过产品。
论成本和可靠性考虑,5楼方案更好。

数字逻辑芯片还有不可靠的?楼主要检测的是拨码开关,慢速的东西...

网友:
r-2r dac看一看

网友E:
以前做个3个IO口检测4个按键的,你看下原理,看看能不能做到你想要的

网友:
一个ad口,电阻取 15,8,4,2,1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个AD口,很可靠。
1个AD口,不太可靠。

1个知道电阻分压,取分压值,2个ad口咋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逻辑芯片还有不可靠的?楼主要检测的是拨码开关,慢速的东西...

看来你也没搞过生产的。
多一个芯片,多一个损坏机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1个知道电阻分压,取分压值,2个ad口咋做

一个IO口检测3个开关,2个IO口检测6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个IO口检测3个开关,2个IO口检测6个。

完全正确。
1个AD口,检测6个开关,电压太接近,可靠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正确。
1个AD口,检测6个开关,电压太接近,可靠性不好。

你的意思是1个AD口带3个按键?

另外我用stm32fxx一个adc的多通道,在切换通道的时候会出现,2个通道的数据互相影响数据,不知道楼上的遇到过吗?用DMA采集一个adc的多通道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用专用的ADC切换通道,通道之间的数据就不会互相影响

楼主:
其实5楼的做法对轻触开关按键是可行的,但是6位的拨码开关是有64种状态的,用AD根本没法检测到

网友G:
74HC595D,4个IO情况下,1片检测8个,2片检测1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做个3个IO口检测4个按键的,你看下原理,看看能不能做到你想要的

这个识别不了多个按键吧?k1 k2 k3和k1  k2  k4的组合是识别不出来的。

网友:
汽车的定速巡航,空调冷热等经常是走AD 口,这样一个PIN 脚就够啦

网友:
74HC165  多增加 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38译码器是可以检测8位端口的状态的吗,8位端口不是只有输出功能吗,求科普 ...

3个IO输出,一个IO输入,其他自己脑补
138比165便宜

楼主:
目前就用这个方案了

网友H:
用AD检测是说6个轻触开关吧
拨码开关状态太多了,能行?

网友I:
4个IO检测6个按键,多支持多组合键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30686
楼主可以试试用我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AD检测是说6个轻触开关吧
拨码开关状态太多了,能行?

对,还是您老理解问题的出发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4个IO检测6个按键,多支持多组合键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 ...

你这个检测轻触按键还行,拨码开关就不行哦,如果我S2~S6拨上(闭合),按照你的方法,这样6个开关都会被检测出闭合状态的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用不旋转编码开关 简单实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检测轻触按键还行,拨码开关就不行哦,如果我S2~S6拨上(闭合),按照你的方法,这样6个开关都会被 ...

完美支持拨码开关的,你仔细看完编程思路就明白了

网友:
加上二极管用矩阵法…监测6个应该刚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G:
74HC595D,4个IO情况下,1片检测8个,2片检测16个

595是扩展输出的,如何扩展输入,接按键?

网友K:
引用 网友J:
595是扩展输出的,如何扩展输入,接按键?

595 D0----开关----|
595 D1----开关----|
595 DX----开关----|
595 DX----开关----|
                          |------ IODete

用另外一个IO检测595的输出,595扫描输出,检测 IODete 的电平就知道哪个按键被按下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595 D0----开关----|
595 D1----开关----|
595 DX----开关----|

原来是这样,倒是也行,不过我个人认为没HC165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原来是这样,倒是也行,不过我个人认为没HC165好使

这个是解决显示及按键在一块儿的,只用在显示上额外加一个io就可以检测按键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完美支持拨码开关的,你仔细看完编程思路就明白了

你还是不了解你自己设计的东西啊,你再仔细瞧瞧你的电路,看完后你就知道不能用了

网友(2018-06-12):
引用 楼主:
目前就用这个方案了

楼主,你这图没看懂啊!
IO检测这个图里的哪个位置呢?另外要是有多个拨码开关同时拨了怎么识别呢?

网友:
AD转换啊。。。

网友(2020-01-15):
mark  根据42楼  二极管那个性不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5楼的做法对轻触开关按键是可行的,但是6位的拨码开关是有64种状态的,用AD根本没法检测到 ...

网友:
2.5V——1.5V——0.5V三档。一个io口

网友:
一般的, 3io加3个二极管,可以检测12个按键~~~

网友D:
你还点赞?

其实LZ没有弄明白如何使用1个IO检测3个开关,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我项目中有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还点赞?

其实LZ没有弄明白如何使用1个IO检测3个开关,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我项目中有使用。

3个开关8个状态,用1路AD确实可行,再多了估计就够呛

网友:
一个165就可以了吧

网友:
加6个二极管就搞定了,6个口就可以检测 8个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