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焊接用的吸烟器功率多大比较合适?

楼主(2018-03-08):
准备搞一个风机做吸烟器,为了接风管方便,深水宝上找了2款,100直径和150直径的,
请有经验的说一说,那款比较适合。
100直径的管子比较小比较好找,150的最终需要转为100直径的管子才能用。请问这个100的风量够吗?

网友:
应当够用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我车间回流焊排气装的两个这个  效果很好   又买了两个  做 办公室换气用  这个比较安静 吸力足够大

网友A:
100的管道足够了,我的吸烟器用台式机CPU风扇改的,使用时靠近烙铁效果还可以,就是嫌太吵,你确定要44瓦的风机?

网友B:
楼主能不能PM个链接,申请改造一下焊接环境

网友C:
家用最好买带空气净化功能的吸烟仪,就不需要弄排气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PM个链接,申请改造一下焊接环境

顶楼帖子上牌子和型号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的管道足够了,我的吸烟器用台式机CPU风扇改的,使用时靠近烙铁效果还可以,就是嫌太吵,你确定要44瓦的 ...

原先有个帖子说吸烟器要搞到50w的才够,
自己没这方面的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最好买带空气净化功能的吸烟仪,就不需要弄排气管了。

深水宝上看到那种单工位的吸烟器,带过滤的,体积好大一个啊,吸烟风管少不了,相对那个大体积来说,还是多条出风管直接吹室外比较适合家里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的管道足够了,我的吸烟器用台式机CPU风扇改的,使用时靠近烙铁效果还可以,就是嫌太吵,你确定要44瓦的 ...

用这种拖管子的风机,距离远一点,声音应该比cpu散热风扇小,再说可以接调速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深水宝上看到那种单工位的吸烟器,带过滤的,体积好大一个啊,吸烟风管少不了,相对那个大体积来说,还是 ...

我有个快克6601,在实验桌上挖了个洞,主机放在桌子底下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快克6601,在实验桌上挖了个洞,主机放在桌子底下正好。

能看一下风机功率是多大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看一下风机功率是多大的吗?

说明书上写的120W

网友:
我们办公室两个这个机子帮助通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上写的120W

谢啦,看来是要买个功率大一点的

网友:
离心的比轴流的效果好一点

网友:
120w 估计太吵吧

网友D:
莫大空气净化器的那个牌子的电机,二手几十元,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大空气净化器的那个牌子的电机,二手几十元,妥妥的

因为多少还想考虑美观一点,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diy时安装和连接是个问题。

网友E:
只是轻度使用, 觉得这个就足够了, 只有19w, 现在使用的是卧姿, 吸力很大

电络铁产生的白烟, 全都被吸进去了, 出口的风向斜后方排出. 风机声音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轻度使用, 觉得这个就足够了, 只有19w, 现在使用的是卧姿, 吸力很大

电络铁产生的白烟, 全都被吸进 ...

看来很多人都已经在做防护措施了,这方面确实要向老外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看来是要买个功率大一点的

那个功率大是因为加了滤网,功率小了风的流量就小了。直排的话不用那么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