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单片机模拟I2C从机

楼主(2018-03-08):
做了一个单片机模拟I2C去读取温湿度传感器SHT30的程序,现在需要做一个使用单片机模拟I2C从机的程序,让主机读到不同的固定温湿度,有没有大神做过?

楼主:
主机程序是用PIC做的

网友A:
很多单片机的I2C都支持从机模式的啊

网友:
I2C转串口,在电脑上能不能模拟从机

网友:
n76e003就支持从机啊

网友B:
现在很多单片机都带硬件I2C的,实在没有软件模拟也很可以啊,只是速率不能太快

网友:
找个支持I2C从机模式的单片机比较简单

网友:
不带iic控制器的单片机也不多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单片机的I2C都支持从机模式的啊

试过了单片机的从机模式,但是好像一直收不到数据,中断标志始终不能置一。所以就想模拟一个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单片机都带硬件I2C的,实在没有软件模拟也很可以啊,只是速率不能太快 ...

现在就是想模拟一个从机,但是无从下手,方便给个示例吗?

网友C:
是我的逻辑有问题吗? 单片机读传感器。 不应该是单片机为主机,传感器为从机???
如果是上位机,为什么不用485接口?  I2C又不能拉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的逻辑有问题吗? 单片机读传感器。 不应该是单片机为主机,传感器为从机???
如果是上位机,为什么 ...

是用单片机模拟一个温湿度传感器,发送固定的温湿度数据。

网友:
按照I2C从机的读写逻辑,一个bit一个bit顺着来就好了

网友:
模拟IIC从机应该很难,
都是用MCU自带的IIC功能,

网友:
N76E003、stm8s103支持从机的,也有官方从机demo,可直接用,资料网上有的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509364910
楼主用这个,绝对好用,支持I2C主机,从机,带界面程序

网友:
lz是想拿单片机做密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单片机的从机模式,但是好像一直收不到数据,中断标志始终不能置一。所以就想模拟一个从机。 ...

建议lz用逻辑分析仪,调试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2019-11-01):
单片机普通IO模拟I2C从机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当I2C总线上挂载多个设备时,且100KHz和400KHz共存时,如果不注意会拖死总线。最需要注意的是SCL和SDA一定要接外部上拉电阻,闲置状态和读状态时SCL和SDA要设为输入(无上拉和下拉),写状态时SDA一定要设为开漏输出或开集输出,SCL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主机速度太快,从机反应不过来,也可以转为开漏输出或开集输出,输出低电平延迟一点时间,反应过来后切回输入态。注意转态时可能对应IO会出现异常电平,这就可能需要看是什么MCU了,一般解决方法是先往IO口写某个电平,再转态。最后需要注意的是I2C的复位,当I2C总线被拖死后,主机检测到SDA拉低超过一定的时间,会在SCL上连着发9 个时钟脉冲,这时从机需要响应这个复位操作。I2C的起始条件可以用IO电平变化中断来做,这样效率会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