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rs485门控大家采用什么方式实现的?

楼主(2018-03-08):
1.cpu io驱动,驱动能力强,需要做软件驱动
2.发送线tx取反控制,这种方式驱动能力较弱,波特率测试最高38400bps
3.tx取反+rc延时电路控制,不用专门做软件驱动,性能适中。
4.采用自动门控芯片max13487,芯片可替代弱

网友A:
曾经我也想用13487,可它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我也想用13487,可它是5V的……

如果采用这种方式,芯片必须得用美信的。价格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我也想用13487,可它是5V的……

那你后来采用的是什么方案?

网友B:
用的 什么芯片,有的芯片支持485模式的,就是把一个串口的一个控制信号IO作为DE用。
或者最简单的发送前和发送完控制下IO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 什么芯片,有的芯片支持485模式的,就是把一个串口的一个控制信号IO作为DE用。
或者最简单的发送前和 ...

你这种就是我说的方式1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 ,比如ATMEL的ARM9

网友B:
工业用的MPU基本都有RS485模式,厂家驱动都做好了, 只需要配置串口时候设置下就可以了,
有的芯片还需要把IO复用设置下。

网友:
看上面那个图AT91SAM9X35的 就是可以配置RTS成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用的MPU基本都有RS485模式,厂家驱动都做好了, 只需要配置串口时候设置下就可以了,
有的芯片还需要把 ...

如果采用光电隔离的话,控制脚会多用一个光耦

网友:
对的, 也可以用tx加三极管或CMOS来做。

网友C:
以前一直用13487,稳定的一逼,价格也不贵。
用其他芯片,还得单独设计这一块,费劲吧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一直用13487,稳定的一逼,价格也不贵。
用其他芯片,还得单独设计这一块,费劲吧啦的 ...

用这个片子就怕断货涨价,没有替代品

一个人脑一台电脑实在不够用了,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兼容MAX13487的485芯片,谢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274515-1-1.html

网友:
方法被你说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片子就怕断货涨价,没有替代品

哦,那是很早的事情了吧。以前那家公司做动车内设备用这个片子,供货一直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