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1N4007) 的焊盘是不是应该设计的开一点?

楼主(2018-03-08):
下图中,  是一个DO-214AC 封装类的二极管 常见的M7,  有人说这样 这样的设计很不好, 焊接面与零件设计不一致, 很容易焊接不牢固 .      说按照下图的推荐设计 改一下会好很多.

您觉得呢?  这个人是不是在乱说?

网友:
想听听楼主专业人士的意见。

网友:
常规操作,参考二极管的推荐焊盘设计,有时间的话再看一下ipc 7351是怎么说的

网友:
比较好的数据手册上都有焊盘的设计示意图。

网友:
我一般是白框那么长,红框那么高,看你们还说什么。。。

网友A:
你们能看到图?为啥我看图404了?
北京联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能看到图?为啥我看图404了?
北京联通

我跟你一样。。我还以为服务器挂了。。

网友:
现在看不到图

网友:
论坛的图怎么都看不到了

网友B:
一般我看到的都是往内缩, 没有突出来的比较多, 可能是为了节省面积,  但是手工焊接就很难 碰不到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看到的都是往内缩, 没有突出来的比较多, 可能是为了节省面积,  但是手工焊接就很难 碰不到焊盘 ...

网友:
焊盘在器件宽度上做窄一点,纵向拉长一点,对于山寨贴片机有助于把原件拉直,但是正常做就不必要了吧?
M7这种玩意倒是可能要考虑一下散热,有时候会热的我会考虑肚子下面放几个过孔刷红胶这一面走波峰焊?稍微会好一点

网友C(2018-04-19):
按手册推荐的焊盘来,只敢放宽,不敢缩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手册推荐的焊盘来,只敢放宽,不敢缩减

器件的焊盘要全部落在PCB焊盘上,PCB焊盘太大也不好,不利于爬锡,小的阻容件还容易立碑

网友:
我实际发现焊盘大些好。费锡膏,但虚焊要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