铬酸盐表面处理的铝材如何清洁?

楼主(2018-03-08):
目前碰到一些产品铝材表面是用铬酸盐处理
非常容易留下指纹与刮伤
使用无水酒精擦拭容易会有水痕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
用铬酸盐处理是什么目的?

网友:
如果对导电性能没要求,表面再来一层防指纹涂层。

网友A:
铬酸盐表面处理是钝化,正常是为了对有导电要求的铝型材进行的处理工艺,照例钝化后表面有一层黄色的钝化膜,不应楼主描述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铬酸盐表面处理是钝化,正常是为了对有导电要求的铝型材进行的处理工艺,照例钝化后表面有一层黄色的钝化膜 ...

查过图纸,确认是铬酸盐处理,我们也会叫白铬酸
其它用拉丝处理的就不会留下指印,也很好清洁
实在被白铬酸处理搞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