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可以从硬盘盒启动 win10? 硬盘是可以正常启动的

楼主(2018-03-09):
因为电脑SSD升级了  从原来128G 换新的256G。所以原来的128G SSD就多出来了。
以前用wintogo做过U盘启动win10  ,但是必须全部重装。这样原来的东西就都没了。
我试过用这个换下来的ssd 装到硬盘盒里面,能看见win10的小窗和那个下面的转圈。然后就启动失败了。 但是这个ssd SSD 再单独装到机器上时启动没问题的。
所以我想应该是在启动的哪个文件或者流程上或者引导文件 需要改动一下就可以从USB启动了。
有没有熟悉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下。用哪种软件可以让硬盘用在硬盘盒里面从USB口启动系统。(前提是不格式化现在系统。这款SSD是UEFI启动的。)     谢谢啦!

网友A:
可用这个软件(Macrium Reflect)将原来的硬盘复制到新的硬盘就可以了。

应用可看以下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wZp0P5mi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这个软件(Macrium Reflect)将原来的硬盘复制到新的硬盘就可以了。

应用可看以下视频:

我不是为了备份原来的东西。就是需要一个外部用·USB口启动的盘。而且不想重装原来的那块SSD。

网友:
以前的老电脑bios是可以设置启动顺序的。

网友:
UEFI 里面不能选择从 USB 硬盘启动吗?不合理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 win不支持安装在移动硬盘里

可以的   你查 wintogo  就知道可以了。实际上装的就是普通的win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为了备份原来的东西。就是需要一个外部用·USB口启动的盘。而且不想重装原来的那块SSD。 ...

你用这个方法之后,将新硬盘安装回电脑,就可应用(不用重装系统),旧硬盘来做移动盘。
这方法好处是(原来的系统小容量硬盘,换上大容量硬盘,不用重装系统)就可应用。

网友:
使用winntsetup安装win7时曾经发现可以USB启动,会带个USB的补丁,不知道win10支持不,因为没有UEFI主板所以没测试过

网友:
有一个WIN TO USB工具可以把已经安装好的系统放到移动系统盘。

补充:先把原来的系统GHOST到另外的硬盘分区,然后把这个作为移动硬盘挂载,最后用WIN TO USB转过去就可以了。我在WIN7时代就用这个移动系统了,就是USB3.0的移动硬盘也只能当USB2.0的速度用,所以现在换WIN10和SSD的搭配做移动系统了,比机器自带的SATA硬盘速度快多了。读写都在400MB/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