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红外传感器?

楼主(2018-03-09):
大家好,图片中的电路板是红外感应产品中拆下来的,想问下大家红色圈圈里面的器件是什么?(应该是红外感应这类的)

网友:
估计到Avago能找到类似的

网友:
鼠标用的?

网友A:
https://www.silabs.com/documents/public/data-sheets/Si1153.pdf

这个?

网友B:
像是测量血氧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测量血氧的传感器

应该不是。是一个红外感应皂液器里面的,应该是贴片红外收发一体头。

网友:
目测光感和距感,手机上的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ilabs.com/documents/public/data-sheets/Si1153.pdf

这个?

SI1153好贵啊,估计不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1153好贵啊,估计不是这个。

那就拍个清晰的照片看看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拍个清晰的照片看看mark

好,等我让客户拍个照片过来。

楼主(2018-04-16):
引用 网友A:
那就拍个清晰的照片看看mark

前段时间样机不在手上,今天拿到手了,看了芯片丝印是:

M03E

一共10个脚,暂时还没有查到是什么型号的。有可能是“光距离传感器”,找到了亿光类似的产品:LTR-553ALS。
有没有哪个坛友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样机不在手上,今天拿到手了,看了芯片丝印是:

sharp 上看看

网友:
手势传感器?

网友:
光电开关?

楼主:
功能类似吧,用在人体感应的产品上。

网友C:
我的记录仪上面有这种感应器, 用来感应距离然后拍照的. 就是手一伸到记录仪下面, 就拍照这种作用.   你找找反射式光电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样机不在手上,今天拿到手了,看了芯片丝印是:

SI1141
字符布丁

网友:
可能是AMS公司的,taos。

网友:
手机标配的,做的公司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记录仪上面有这种感应器, 用来感应距离然后拍照的. 就是手一伸到记录仪下面, 就拍照这种作用.   你找找 ...

是的,功能类似!

楼主:
官网找了下规格书,封装如下图。但是阿里巴巴找的供应商,封装却和规格书不一样,倒是和我的样机对的上,还没明白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