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板上面打孔怎么画呀,大虾指导一下

楼主(2018-03-09):
AD16板上面打孔怎么画呀,大虾指导一下。
这儿铺铜还铺上了?想开四个孔试试,怎么搞?

网友A:
把删除死铜勾上

楼主:
谢谢大师,这个还用不用在钻孔层上面画圆圈了?这样打板时厂家是不是就给我开好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删除死铜勾上

谢谢大师,这个还用不用在钻孔层上面画圆圈了?这样打板时厂家是不是就给我开好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这个还用不用在钻孔层上面画圆圈了?这样打板时厂家是不是就给我开好孔了? ...

4个小圆圈只要是画在机械层(Mechanical层)或者Keepout层就没问题,厂家会给你钻孔,当然最好事前和厂家沟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