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IO口,内带弱上拉功能,能识别2个按键

楼主(2018-03-09):
看到一个电路,一个PIC的单片机确定没有AD功能,一个普通IO口,内带弱上拉功能,能识别2个按键,原理不清楚.

网友:
那是个adc口。

网友A:
如果你确定那个IO口不具有AD转换功能,要实现以上按键识别,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个IO口是内置比较器或者运放的输入。二是利用内部上拉电阻,实现区分带电阻的K1和不带电阻的K2,因为K2按下无论如何都接近0,但K1按下后通过配置上拉与取消上拉可能得到两种结果,这个需要看看这颗单片机的IO口的内置上拉是多大,这个IO口的高低电平的阀值是多大,那个10K电阻可能需要调整,以适应内部弱上拉进行分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定那个IO口不具有AD转换功能,要实现以上按键识别,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个IO口是内置比较器或者运放 ...

配置上拉模式实现一个io多个按钮这思路不错,如果io口还支持上拉下拉,外面再加个强上拉或者下拉,是不是能是实现一个io带三个按键?

楼主:
pic12c508 的6脚,sop8没adc功能

楼主:
我觉得还是用内部弱上拉可能性大

网友:
可能在脚上还有电容什么的,没画出来

楼主:
没有电容,网上有电容的方案

网友:
有没二级管?

楼主:
什么都没有

网友:
估计就是3楼说的,检测到低电平后,内部开启上拉,若变为高电平,则是K1,若仍为低电平,则是K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置上拉模式实现一个io多个按钮这思路不错,如果io口还支持上拉下拉,外面再加个强上拉或者下拉,是不是 ...

赞同该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定那个IO口不具有AD转换功能,要实现以上按键识别,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个IO口是内置比较器或者运放 ...

赞同该思路 就是感觉设计时不要为了省引脚而特殊设计,这种设计不利于规范和后期升级和维护

网友:
小家电上,这种电路很多。

网友:
测到低电平,再短时输出高电平,再读是低或高,判断k1或k2

网友:
看规格书内部上拉电阻电流在VDD为5V,IO为VSS状态下最小50uA,最大400uA,典型值是250uA
内部上拉电阻的范围比较大,这样做不如找一个内部带上下拉电阻的芯片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