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台式万用表hp34401的外壳,请教联系方式!

楼主(2018-03-10):
近期做一个测试仪,需要和台式万用表查不多的体积!比较中意的是hp34401的外壳,
觉得其箱体结实上档次,我的板外部因此接口也多

找了三和壳体等机箱厂都没合适的,看哪位有经验给个采购方式。先谢谢了!

买椟还珠类似的思路不行哈!

网友:
买台34401来拆

网友:
自己开模

网友:
3D  打印一个吧

网友:
只能这样了

网友A:
我准备定做那样的,面板和后盖采用铝合金,单独的,可以自由更换,图纸还没发出去 ,样品 一套大概要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定做那样的,面板和后盖采用铝合金,单独的,可以自由更换,图纸还没发出去 ,样品 一套大概要200左 ...

关键是前后2个保护胶套!  我大约需要1k的量.  一起合做搞一一下?

网友:
1k的量 你就自己开模吧。5个以下的可以3D打印。 100个以下可以用翻模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前后2个保护胶套!  我大约需要1k的量.  一起合做搞一一下?

34401前后的护套,已有山寨的;
34401 的VFD, PVC 贴膜都有山寨的

你淘宝搜索下;
但是外壳没有山寨的;

国人山寨这个主要是用于34401的维修; 34401 应该是保有量最大的6位半万用表了;

90年代到现在,卖了这么多年;  HP 牛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4401前后的护套,已有山寨的;
34401 的VFD, PVC 贴膜都有山寨的

34491 停产了,市场上出现很多原厂翻新的机器,我曾经买过,结果每台屏幕都老化严重,后来退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491 停产了,市场上出现很多原厂翻新的机器,我曾经买过,结果每台屏幕都老化严重,后来退回去了. ...

二手的屏幕老化怕什么,只要精度在就行  我的K2000屏幕确实有点不均匀,不过用起来么问题就行   PS,我不属于发烧友,也不属于追求完美的

楼主(2018-05-16):
其实很多老设备设备,只要精度还在,个人使用其实还是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