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基于锂电池的UPS技术是否可靠?(家用)

楼主(2018-03-10):
新房装修,想配个UPS,主要用途是在停电时提供 冰箱、照明、热水器 的供电,当然要是能让空调工作1~2小时就完美了
目前找到的基于铅酸电池的方案都比较重,动不动30kg往上

无意间搜索到了基于锂电池的UPS产品,重量降低了很多
就是不知道家用的话,安全系数如何

还请熟悉这方面的网友指点一二

网友A:
UPS据我所知,不能很好地支持感性负载。功率因数太低会爆管。

网友B:
用锂电池,寿命上可能不如铅酸电池,如:聚合物锂电池放电过低、充满时,过一个月基本会鼓起来,我把不用的手机充满电放着做备用机,结果电池都鼓起来了,锂离子的电池可能好点。

记得说铅酸电池寿命浮充保持好的,可以达到一二十年。

同样的预算价格,用锂电可以供电1小时,估计用铅酸供电4,5个小时还多吧

网友C:
既然是家用,重量还那么重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锂电池,寿命上可能不如铅酸电池,如:聚合物锂电池放电过低、充满时,过一个月基本会鼓起来,我把不用的 ...

家用ups 一般能用个5年最多了吧  内置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据我所知,不能很好地支持感性负载。功率因数太低会爆管。

意思是最好不要开空调吗?记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锂电池,寿命上可能不如铅酸电池,如:聚合物锂电池放电过低、充满时,过一个月基本会鼓起来,我把不用的 ...

感谢宝贵意见,锂电池满电存放确实挺担心寿命的,看来还是把铅酸也物色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家用,重量还那么重要吗?

体积也扛不住啊!袖珍户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ups 一般能用个5年最多了吧  内置的电池

5年已经远超预期了,哈哈

网友:
锂电池不适合后备电源应用。
可以在停电前2小时开始充电,市电停电后再放电。

网友E:
锂电池,如果是做的比较正规的,BMS做的不太激进,寿命比铅酸长是没问题的,空调的话,正弦波的一般留2-3倍功率余量,可以带的,有些设计余量比较大的,1.5倍都能带起。锂电池确实怕过冲过放,但是这是BMS操心的事,LZ一般不需要操心,包括寿命中后期的均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5年已经远超预期了,哈哈

五年肯定没有问题,我自己用在线式的ups配了两个100ah12v铅酸电池,用了五年多还能提供近2kwh的电量。

网友F:
以现在城市的供电环境,不晓得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放一次电哟。

网友:
比亚迪有家用储能电池,一块三度电,不过要自己配逆变器

网友G:
有个UPS应急也不错吧……楼主坐标,现在不应该太会断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UPS应急也不错吧……楼主坐标,现在不应该太会断电吧。。。

坐标西安,城郊

停电相比于几年前确实有明显改善,但仍旧是避免不了的
有了UPS,停电时家里亮堂堂的,还能洗个热水澡
给人的感觉会是这个家真真正正是个家,能带来温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现在城市的供电环境,不晓得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放一次电哟。

这就像是买车或者买保险一样

我会希望得到承受能力范围内最安全最稳妥的选择,但我仍旧希望这辈子都别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如果是做的比较正规的,BMS做的不太激进,寿命比铅酸长是没问题的,空调的话,正弦波的一般留2-3倍 ...

请教一下,锂电池组的BMS会在长时间不用的时候,自动放掉部分电能吗?目前见到的锂电池都是不建议满电保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锂电池组的BMS会在长时间不用的时候,自动放掉部分电能吗?目前见到的锂电池都是不建议满电保 ...

一般都不会做这种逻辑吧,关键问题是,你怎么知道长时间不用?万一人家要用呢?这个界定标准很难做的········
所以一般替代方案是,做一个充电到保持能量的选项,就是锂电池下一次放电完充电的时候,自动充到保持电压,或者统计充到多少能量,就不再充电了。
对于UPS应用,我认为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一般都是会考虑略微降低一点充电截止电压,特别是对于容易鼓胀的锰酸锂之类,三元其实问题已经不大,你要考虑,消费类电池一般就给质保1年-2年,并不可能给你特意设计非常长的寿命。当然特殊需求,那肯定另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坐标西安,城郊

停电相比于几年前确实有明显改善,但仍旧是避免不了的

如果只是停电,并没有不间断供电的需求,那可以考虑买个发电机其实,那种带电打火的,烧管道天然气或者煤气的发电机,我觉得更靠谱一点,几乎无限的续航,便宜的机器,几百小时保养一次就行,然后自己家里空开设计一个,作为投切。

网友:
原先家里有个UPS,基本没机会用上,早拆掉了。

网友H:
用动力电池,或者钛酸锂电池。钛酸锂电池我用了3年了,效果非常好。今年又买了18节,做个户外短波电台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停电,并没有不间断供电的需求,那可以考虑买个发电机其实,那种带电打火的,烧管道天然气或者煤 ...

有靠谱的品牌推荐吗? 没找到合适的。。。
另就是非别墅的话,估计废气能把人呛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不会做这种逻辑吧,关键问题是,你怎么知道长时间不用?万一人家要用呢?这个界定标准很难做的·· ...

看来还是最原始的铅酸电池最靠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动力电池,或者钛酸锂电池。钛酸锂电池我用了3年了,效果非常好。今年又买了18节,做个户外短波电台电源 ...

货源是x宝吗?
感觉这玩意保存不当的话风险还是蛮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货源是x宝吗?
感觉这玩意保存不当的话风险还是蛮高的

是的,淘宝买的东芝原装的。估计是洋垃圾过来的,20Ah的68元,测试容量足够。今年涨价了,100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靠谱的品牌推荐吗? 没找到合适的。。。
另就是非别墅的话,估计废气能把人呛死 ...

废气接个排气扇抽出去好了····用的不多的话,廉价货也是可以接受的啊,就是那些很便宜的,四冲的就行,但是要注意保养,不要拖太久换机油,有钱或者经常用,再考虑高端品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停电,并没有不间断供电的需求,那可以考虑买个发电机其实,那种带电打火的,烧管道天然气或者煤 ...

发电机,噪音是硬伤。

网友(2018-04-10):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锂电池组的BMS会在长时间不用的时候,自动放掉部分电能吗?目前见到的锂电池都是不建议满电保 ...

带有BMS的锂电池备电,UPS里是可以设定多长时间,充放电一次自检。
如果可以,买磷酸铁锂的电源,安全性有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用ups 一般能用个5年最多了吧  内置的电池

我的UPS从2011年用到现在,还好好的。估计再用个三两年都没事。  只不过充电电路被我改装成温度补偿的了。原装的充电电路估计用不了那么久

网友:
用过才知道跟本没啥必要,有时还想停下电,可以和邻居楼下聊下天。

网友:
城市里停电一般不会太久吧

网友:
打印机这种类型的负载,也是ups的短板

网友:
我也是西安城郊。
停电不是很多每年就那么几次。我也有过搞大功率UPS的想法,后来想想放弃了。没必要
真有必要还不如买一台静音发电机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