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有刷电机的刹车装置,谢谢!

楼主(2018-03-10):
求一个有刷电机的刹车装置,
就是用开关和二极官的哪种,谢谢!

网友:
切断电机电源,并把电机的电源输入线短接。

网友:
楼上坛友正解~~~~~~~~~用H桥就可以

网友:
~~~~~~~~~用H桥就可以

LS这位的方法只适合玩具,电机大点,百分之百烧MOS

网友:
Bldc就是短路电机主线刹车的,至于烧mos那是设计问题,刹车电流如果超过启动电流那还发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