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

楼主(2018-03-10):
每一个被收购的命运都是悲惨。

MICROCHIP收购ATMEL前做了大量的承诺,独立运营,保持品牌。

结果去年中国区的ATMEL全线人事调整,市场人员全部换血,

ATMEL的官方 现在直接跳转到MICROCHIP官网。

最可悲的,你在和原厂谈ATMEL 芯片的时候,原厂却在和你谈MICROCHIP芯片如何价格低交货快。

ATMEL 现在价格是只涨不跌,  交货期是能拖就拖。。

ATMEL最有情感的一个品牌,从大学到现在 十多年呢,估计在剩下的几年内,会慢慢的从市场消失。感叹!

网友A:
就用这么点东西,at89c2051-》at89s51-》AVR-》at24c02-》,,,,然后,没有后了,,,

网友B:
MICROCHIP自己没有arm内核的芯片,他会停产atmel的?应该把atmel的转成自己相应的型号比较好吧
我也习惯用 atmel的芯片

网友C:
搭车问一个ATMEL芯片的问题,型号MEGA328P描述如下
1.一共购买了402片,有89片有一样的问题

2.在焊接前已经烧录程序,都能烧录进去

3.检查了有问题的板子晶振电路,复位电路,电源电路都没有问题

4.把mega328p芯片拆下来,重新烧录程序也能烧录进去,再次焊接上去也是一样的问题

5.换上其他供应商的购买的芯片,烧录焊接上去,一切正常

6.附上原理图,烧录文件,以及芯片丝印照片

7.供应商也是合作多年的供应商,以前还没吃过这样的亏

备注:使用的是Arduino Nano  开源电路,综上是否能确定是MEGA328P的问题?各位老师帮忙分析分析

原理图及有问题芯片丝印如下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个ATMEL芯片的问题,型号MEGA328P描述如下
1.一共购买了402片,有89片有一样的问题

发芯片背面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CHIP自己没有arm内核的芯片,他会停产atmel的?应该把atmel的转成自己相应的型号比较好吧
我也习惯用  ...

貌似原厂对AVR的内核兴趣不大,如果ATMEL 换MICROCHIP 会获得原厂很好的技术服务和价格支持,这架势感觉是好像要灭了AVR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芯片背面照片看看

好的,背面照片如下图:

网友:
是啊,对atmel感情很深。

网友D:
现在microchip形势怎么样呢?

网友:
AVR系列芯片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microchip形势怎么样呢?

microchip很牛啊当红炸子鸡,现在又要收购microsemi

网友:
atmel就是当年的诺基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个ATMEL芯片的问题,型号MEGA328P描述如下
1.一共购买了402片,有89片有一样的问题

U-PH是什么意思,一般用的不是-AU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U-PH是什么意思,一般用的不是-AU的吗

你不说,我还没太在意后缀,我问问供应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U-PH是什么意思,一般用的不是-AU的吗

刚测试了一下,貌似和这个尾缀没关系,整批货都是PH结尾的,有的行,有的不行。

年前在在芯间买了50个,淘宝买了50个,准备维修对比看看,也是有PH的尾缀,不过还没用,不知道会不会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意思是现在赶紧买点avr芯片囤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测试了一下,貌似和这个尾缀没关系,整批货都是PH结尾的,有的行,有的不行。

年前在在芯间买了50个, ...

PH 表示的是产地菲律宾的

网友:
被324坑过,稳定性一塌糊涂,损失很惨。
32就很好,一样的板子,32买不到,说324完全代用,一些不使用的功能关闭就OK了,结果最后各种办法都无法改善EEPROM丢失数据甚至内存的数据也会被改变的问题,在实验室非常好,到现场几天就完蛋。

网友F:
当初是他抛弃了我们~~即使今后能破镜重圆,也有一道永久的伤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初是他抛弃了我们~~即使今后能破镜重圆,也有一道永久的伤痕。

你应该在二楼

网友:
收购之后,就难逃没落的命运,很少例外。

网友G:
这算啥,很快Linear官网也要直接跳到ADI了

网友H:
最近在深圳华强北购买了2片(Mega1284p 1pcs 19元)要38元,真是没有钱途了,等候慢慢死亡的到来。
所以,要玩(ESP8266、ESP32、STM32、STM8)了。

网友:
ATMEL当初不作死,现在也不至于凉凉啊·····

网友:
avr内核应该是凶多吉少,,atmel的arm内核芯片应该还是会推广的

网友:
现在pic的没什么性价比,AVR反而比好用,把AVR停了自己的PIC用量有增加吗,不用AVR的估计都跑ST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算啥,很快Linear官网也要直接跳到ADI了

Linear的命运 也很悲惨, 哈哈

网友:
atmel诠释了太骄傲就会被人抛弃的道理。

网友:
MCHP + ATMEL,应该是做优势互补.
1. 8bit/16bit MCU肯定是以MCHP 的PIC为主,市场份额比较大。
2. 如果是选32bit ARM9/ M0/M3/M7/A5,会以ATMEL为主。ATMEL在这块也非常有优势。
3. 存储这块, ATMEL 和MCHP都是优势互补,大部分型号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测试了一下,貌似和这个尾缀没关系,整批货都是PH结尾的,有的行,有的不行。

年前在在芯间买了50个, ...

能不能看看芯片ID?

网友I:
引用 楼主:
Linear的命运 也很悲惨, 哈哈

LTC并没有悲惨啊,
1. ADI是模拟为主,LTC是电源优势。二者是强强联合。
2. 客户群体也不一样,LTC主要是小客户为主。 ADI 是大客户为主。
3. 现在LTC和ADI的生意都做的非常好,供不应求,何来悲惨之说呢?

网友:
对出货周期长的产品(5-10年),不知道选哪种单片机比较保险,用厂家多的ARM?

网友:
sst,cynal,sipex,micrel,intersil,atmel,linear,NS,BB,Dallas,altera,Zilog,IXYS,Freescale,Fairchild,luminary,ACTEL。。。。

网友:
这样下去,以后可供选择的厂商会越来越少,行业高度集中,几个寡头占据大部分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在深圳华强北购买了2片(Mega1284p 1pcs 19元)要38元,真是没有钱途了,等候慢慢死亡的到来。
所以,要 ...

Mega1284p  为什么不来我们网站采购呢(www.zaixinjian.com) 样品价格比你的便宜 还是百分百正品

网友:
飞思卡尔也是一样的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I:
LTC并没有悲惨啊,
1. ADI是模拟为主,LTC是电源优势。二者是强强联合。
2. 客户群体也不一样,LTC主要 ...

你这个角度说法也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用这么点东西,at89c2051-》at89s51-》AVR-》at24c02-》,,,,然后,没有后了,,, ...

9200-9260-9g25-9g45

网友(2018-04-21):
电子市场变化很快的,稍不留神就被淘汰了

网友:
atmel已经沦为情怀了,
看见很多人都转STM8或者STM32了。。。

网友:
nxp 收购飞思卡尔,它自家的LPC系列就不发展了,大力发展飞思卡尔系列的

网友:
atmel 性能是很稳定的,但命运不行呀

网友:
第一款学习的MCU就是AVR,8年过去了,现在连寄存器都忘记了,满脑子都是STM32

网友:
现在都不敢用avr的 原因很简单,破解便宜  市场300都可以读取hex文件,而且市面上买翻新货台多了。但是话说回来avr还是曾经最好用的芯片

网友:
除了老同志的情怀。还有年轻人知道ATMEL有CPU? 只知道24C02

网友:
还在用AVR的飘过,现在出货比较少,原本想换STM8的,现在又涨价了,准备换STC了

网友:
8位用avr的核与pic的外设,好了

网友:
主要是前ATMEL的人很多都走了......想推也有心无力

网友:
当年的入门IC; AT89C51,AVR

网友:
其实当年UC3和AP7出来时候还是很看好ATMEL的,无奈同时期ST大力推STM32,市场规律决定了一切。
记得当时测试FFT算法,UC3 60MHz比STM32 72MHz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