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的BGA器件,太小了怎么处理?JLC打样不了,找哪家做?

楼主(2018-03-10):
如题,最近用了一个器件:BGA,0.5MM的球距,0.3mm的焊盘。
如果用3-4mil 的走线,根本无法从两个0.3MM的焊盘中间穿出来。
看了网上的讨论,建议做BGA盘中孔,但是问了好几家都做不了这工艺。。。
来问问看,碰到类似器件,你们是怎么处理的?然后又是发给哪家PCB厂做的?因为是个人掏钱的项目,不希望太贵,能做到就可以了。

网友A:
0.5mm的bga确实是个大坑,传统工艺不太好做,孔太小。你可以考虑的方案很少,一是在BGA中间走小通孔,二是做一层激光盲孔。如果你不想以后天天修板子,就不要做盘中孔。

网友B:
刚画了个EMMC的,也是0.3的焊盘0.5的间距,不过有用的PIN很少,我就把部分妨碍走线的、没用的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画了个EMMC的,也是0.3的焊盘0.5的间距,不过有用的PIN很少,我就把部分妨碍走线的、没用的删掉{:titter: ...

可以这样操作啊!强!

网友:
当你用了盲孔后,所谓的盘中孔 已经让你感觉你已经具有飞翔的能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5mm的bga确实是个大坑,传统工艺不太好做,孔太小。你可以考虑的方案很少,一是在BGA中间走小通孔,二是 ...

0.5mm是个坑,可还有更小的0.4mm的,Altera的10M02DCV36C8G,价格很便宜,引脚数也不多正好用,可惜不知道咋用啊。如果是QFP44引脚的,这东西可真给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5mm是个坑,可还有更小的0.4mm的,Altera的10M02DCV36C8G,价格很便宜,引脚数也不多正好用,可惜不知 ...

我觉得总体上QFN48比LQFP48好。

网友:
盘中孔,做树脂塞孔。当然价格比较高。马云上面可以找到供应商。我在马云做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总体上QFN48比LQFP48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QFN引脚不突出,不容易受碰撞变弯?还是其他原因呢
我没用过QFN的,潜意识里只觉得引脚没露出来,焊接质量不太容易看清。请问这只是我的主观猜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么说呢?QFN引脚不突出,不容易受碰撞变弯?还是其他原因呢
我没用过QFN的,潜意识里只觉得引脚 ...

面积小,引脚不会弯,可靠性好,其实QFN做多了焊接不良率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