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ios ii/s 和/f版本生产的文件带有time_limited怎么解决?

楼主(2018-03-10):
新手学习FPGA,用的芯片是EP4CE6E22C8N,装了quartus 11.0,也按照教程添加了License,于是尝试一下Nios II,当我选择Nios ii/s和/f版本时,编译的文件带time_limited后缀,有时间限制,而Nios ii/e则没有。下载的时候也有提示。如下图:

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
需要6AF7_00A2的IP授权
看这里: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45725-1-1.html

网友:
找个 ipcore 多的licens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