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北斗卫星时钟授时钟NTP、SNTP时间服务器

楼主(2018-03-10):
GPS北斗卫星时钟授时钟NTP、SNTP时间服务器

这种设备一般选用什么GPS北斗模块?

网友A:
什么都有,重点是自己买几个型号测试一下!

网友:
这么高级的设备为什么都喜欢用1602屏?

网友B:
这产品200%是国产的啊!吹的有点玄乎了
工作温度到400度?我就问问这液晶屏400度还正常工作吧?里面肯定不是焊锡焊接的,400度正常的焊锡没见过,,,,

网友C:
-400C,这温度真的好低

网友:
储存温度低于绝对零度,简直是外星黑科技啊。

网友:
-273度表示不服!

网友:
温度有点……

网友:
这样的产品打广告的时候也不审一下?小数点不打就出来了。

网友:
美工要被开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有,重点是自己买几个型号测试一下!

工业级的哪家模块做的最好?

网友D:
既然是时间同步用,那么就选守时型的了吧,看你要求是误差1ms还是误差1us,又回到老话了,一分钱一分货,我用过天宝的一款授时型还不错,

网友:
明显是多了一个0

网友:
那个0应该是上标,初一看,吓尿了,-200c+400c,厉害了我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时间同步用,那么就选守时型的了吧,看你要求是误差1ms还是误差1us,又回到老话了,一分钱一分货,我 ...

1ms 即可,天宝?  没听说过呢?

网友:
多的那个0可能是℃左上角的那个圈儿

网友D:
引用 楼主:
1ms 即可,天宝?  没听说过呢?

1ms就随便了吧,现在的成熟度来说应该是只要是个GPS应该都能达到1ms。至于天宝的话,理解为高端的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s就随便了吧,现在的成熟度来说应该是只要是个GPS应该都能达到1ms。至于天宝的话,理解为高端的吧,呵 ...

模块多少钱一块?

网友D:
普通的好像几百上千吧,淘宝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好像几百上千吧,淘宝你可以参考一下。

u-blox  的怎么样,只要几十块!

网友:
这就不要再问我了哈,我前面已经说了关于价格的问题。也许你顶楼那个设备才值一千块,就犯不着买个GPS就是一千.这就是看你或者你老板的选择了。无非都是GPS,有十来块的,还要几千上万的,这之间的区别我真说不清

网友:
这温度“杠杠的”。。。

网友E:
摄氏度的符号℃都不会打,我严重怀疑这产品的真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摄氏度的符号℃都不会打,我严重怀疑这产品的真实性。

非常同意

网友:
-400度的存储温度......我难道已经飞出宇宙了????
比 张局座 还牛逼.......超越了绝对0度

网友:
就这宣传图片 就吓跑99%的客户了。。。。

网友F:
电厂用的设备,这几年竞争比较激烈。这种两个NTP口的没几个钱。但是得到北京清河小营去做测试。选个国产的便宜货就行了。双模的3、5十块钱。

网友:
我不是很懂,个人猜测。 任何一个GPS/BD模块都可以授时,这个设备的牛逼之处应该在于温度范围和可靠性。

网友:
宣传图册都这么随便,那就随便找个有信号的模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产品200%是国产的啊!吹的有点玄乎了
工作温度到400度?我就问问这液晶屏400度还正常工作吧?里面肯定不 ...

400C不是4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产品200%是国产的啊!吹的有点玄乎了
工作温度到400度?我就问问这液晶屏400度还正常工作吧?里面肯定不 ...

你要问我C是什么单位,可能是厂家自定义的吧

楼主(2018-04-11):
引用 网友F:
电厂用的设备,这几年竞争比较激烈。这种两个NTP口的没几个钱。但是得到北京清河小营去做测试。选个国产的 ...

哪个厂家的模块用的较多?

网友(2018-07-21):
引用 网友C:
-400C,这温度真的好低

好像电压加个KV

网友:
这玩意反正靠关系卖,卖的人和买的人都不用懂技术,印错了也就没人管了。

网友:
估计温度最后面那个0是摄氏度的°

网友:
这参数牛逼,啥也不服,就服他的温度   刚做了3台 这东西要做好不容易 天线 接收机 晶振都要好,没个便宜的  安装环境什么的也有影响

网友:
1us 几十块的模块都能做到

网友D:
谁在做守时的,要求是没有GPS以后,1小时误差不大于1us,有的联系一下我

网友:
1小时误差不大于1us, 1/36ppm,原子钟的级别?

网友:
那是因为GPS卫星就是个原子钟..

网友:
UM220北斗。我想说 授时为何不用MC8618电信无卡授时?你弄个gps北斗弄个天线那么大, 还要放到窗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谁在做守时的,要求是没有GPS以后,1小时误差不大于1us,有的联系一下我

折算下来是2.78E-10.
CDMA是3.47E-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算下来是2.78E-10.
CDMA是3.47E-11。

有的话私信联系,我要采购
当然最后会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体积功耗,所以需要先沟通。我也是一个客户找到我,要求在我的之前东西上面增加守时。
关键可能是体积,肯定是用传统驯服钟的方案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