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释MACH3可以高速不能低速运行的现象?

楼主(2018-03-11):
自己的老笔记本联想昭阳E360以前运行MACH3一直跑在25kHz,高于60kHz就会提示脉冲太快、unstable。好在自己也不搞什么复杂的东西,慢一点没关系也就这么一直用着。最近因为又想搞点什么,搬出许久未用的笔记本和小雕刻机,运行MACH3后电机一卡一卡的丢脉冲严重。用dirvertest测试,25kHz一直提示脉冲太快、unstable,更高频率的也如此 。折腾了近一下午,最后发现是因为电源管理里面的设置为“最少电源管理”,改为“一直开着”情况就明显改善了很多,25kHz下dirvertest有时提示“system excellent”。这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将测试频率改为60kHz以上时,笔记本输出脉冲更稳定了,而且越高越稳定,当改为MACH3能输出的最高频率100kHz时,机器稳定地提示““system excellent”。接上CNC试着在100kHz下跑机器,三轴居然可以稳定地工作在1200/min ,电机的声音也对以前好听多了。重新改回25kHz,无论是单独用drivertest测试还是带上机器实际运行(25kHz向下调整了电机速度与加速度、脉宽),都会出现运行不稳定的现象。这不符合我们的一贯认知啊,哪位大拿大侠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2018-05-28):
Windows 要用完全装版,不要用那些经过更改的版本,他们会删减(优化)一些不常用的插件;这样会导致一些不明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