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337做0-15V可调电源,仿真正常,实际测试基准电压异常

楼主(2018-03-11):
帮朋友设计了一款教学用实验箱,其中有一块电路是正负0到15V可调电源,根据TINA的仿真结果,设计了如图的电路。
现在PCB已经做回来了,目前的问题是,LM317部分完全正常,能够从0V起调。而LM337部分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将LM358 7号脚的+1.37V那个网络接入电位器VR2的3号脚,LM358 7号脚的电压立刻就变成了-5.8V,6号脚也立刻变成-3V左右,感觉运放完全没起作用。而此时LM358的1号脚,还是正常的-1.25V。
后续做了测试,如果LM358 7号脚不接电位器VR2,电压一切正常;将电位器3号脚接地,LM337做-1.25V到-15V的可调电源也正常;两者连在一起就不正常。
哪儿比较了解这块儿,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LM337的电路问题出在哪儿了吗?特别是那个-5.8V电压是从哪里来的,我想了好久也没想明白

网友A:
仿真时带负载了吗,你这电路根本无法输出2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时带负载了吗,你这电路根本无法输出2A电流。

不需要2A这么大的电流,只要400ma。熔丝上的2A是画原理图时忘了改。
仿真的时候也带着负载呢

网友:
400ma也无法输出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A:
把你的仿真电路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仿真电路放出来

仿真文件

网友:
仿真是2个17v独立电源,地是固定的,而实际用一组电源,地会随着正负电源电流的不一样来回漂移。

网友B:
提高LM358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2个lm358用来干什么

仿真是2个17v独立电源,地是固定的,而实际用一组电源,地会随着正负电源电流的不一样来回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LM358供电电压

提高了会正常吗?

网友:
哦,你原理图是正负5伏供电。其它的我没看出来

网友C:
为什么搞那么多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搞那么多运放??

为了从2.5V的基准源,生成1.25V 和-1.25V的电压

网友:
通用基准源有2.5V的,也有1.25V的!

网友D:
电压输出加一个反馈到运放,运放输入一个0-XV的可调输入电压,放大n倍直接输出就好了,有这么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输出加一个反馈到运放,运放输入一个0-XV的可调输入电压,放大n倍直接输出就好了,有这么复杂吗 ...

这是教学用的教学仪器的一部分,需要按照要求设置实验,虽然说复杂了不少,但是实验指导书好写、老师好教、知识点正好靠上教材,也就只能这样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LM337的ADJ端需要输入一个8mA左右的电流,来生成内部的基准电压,而LM358在正负5V供电下,没法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加了一个三极管扩流就搞定了。
另外,LM317没问题是因为LM317的ADJ端是输出一个8mA左右的电流,貌似LM358的灌电流能力比拉电流能力强,所以就没出问题。
P.S.这次又是败在了细节上,还好问题不大好处理……

网友E(2018-07-03):
楼主用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什么仿真软件?

仿真软件用的tina

网友F:
运放和电压基准都用了,为什么还要用稳压ic?直接用三级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放和电压基准都用了,为什么还要用稳压ic?直接用三级管就可以了

因为实验指导书好写、老师好教、知识点正好靠上教材。